直流信号能直接接积分器电路进行测量吗?

楼主:
信号源R3实际上等效于一个在约0.5G欧姆的基础上进行脉冲变化(变化到200G欧姆)的电阻。我想通过后面的积分器电路来测量Vin处的电压脉冲式变化。请问这个脉冲信号是不是个直流信号啊?因为我计算Vin处的电压应该是在-50mV的基础上进行的-0.25mV的脉冲变化。如果是个直流信号那么能用后面的积分器电路直接放大并测量吗?如果不能直接进行测那我把V1变成一个+-100mV的交流电的话Vin处是不是也变成交流电势了?这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接后面的积分器测量了?

网友A(2021-01-26):
为了测fA级电流专门让ti给我生产IVC102的事情我会乱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了测fA级电流专门让ti给我生产IVC102的事情我会乱说?

您说的是跨阻放大器电路吧。我觉得跨阻放大器和积分放大器电路结构差不多。关键是我这个信号的性质我没搞清楚啊。算直流脉冲信号?后面能直接连积分器或跨阻放大器电路吗?如果不能我该怎么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是跨阻放大器电路吧。我觉得跨阻放大器和积分放大器电路结构差不多。关键是我这个信号的性质我没搞 ...

那就等搞清楚了再说。

网友C:
不知你要测什么,脉冲信号需要用示波器测量。测平均值意义不大。再说,积分后是啥,三角波?

网友D:
纯直流不可以,脉冲直流可以或者将纯直流转变成脉冲直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要测什么,脉冲信号需要用示波器测量。测平均值意义不大。再说,积分后是啥,三角波?

我需要把等效电阻R3的变化过程测出来。可以测通过R3的电流变化,也可以通过测Vin处的电压变化。流过R3的电流不应该是100pA基础上变成0.5pA的脉冲变化吗?Vin处的电压也应该是在-50mV的基础上变成-0.25mV的脉冲变化吧?脉冲的频率大概是100HZ。求解释啊。学了三个月的基本小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等搞清楚了再说。

所以在坛子里问大家啊。向大家学习。这个信号是什么性质?能不能后面接积分放大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要测什么,脉冲信号需要用示波器测量。测平均值意义不大。再说,积分后是啥,三角波?

我用交流方波模拟了一下这个电路,积分以后是方波。而且幅度还是有一些放大的。大概40倍。但是我就不知道我这个信号的性质是不是直流的方波信号?好像不能直接接后面的积分放大电路。那我应该怎么改呢?在线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纯直流不可以,脉冲直流可以或者将纯直流转变成脉冲直流

请您帮看看我的信号源是不是脉冲直流啊?随着R3电阻在0.5G欧姆的基础上变成200G欧姆脉冲式的变化,积分器输入端Vin应该是-50mV基础上变成-0.25mV的脉冲变化,我说的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要测什么,脉冲信号需要用示波器测量。测平均值意义不大。再说,积分后是啥,三角波?

打错了,积分以后是三角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要测什么,脉冲信号需要用示波器测量。测平均值意义不大。再说,积分后是啥,三角波?

不能用示波器啊。我要做的就是一个信号链,积分器后面接ADC。实际上等效电阻R3每次脉冲变化的幅度、时间都会有微小差别。后面我需要通过分析这个脉冲的幅度和时间来判断类别。

网友C:
1. 没看懂V1是什么信号源;R3是一个纯电阻还是其它什么东西。如果只是测VIN的电压,将V1放大后给ADC就可以了,注意在V1max时放大器不能饱和。说一下为什么不能用积分电路,由积分电路工作原理可知,只要V1不为0,积分器就工作(积分,VO上升或下降),只到饱和为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没看懂V1是什么信号源;R3是一个纯电阻还是其它什么东西。如果只是测VIN的电压,将V1放大后给ADC就可以 ...

V1是一个直流电源,固定的-100mV。R3可以等效为变化的电阻,在约0.5G欧姆的静态基础上会脉冲式的变化为约200G欧姆。正因为R3的脉冲式变化才会导致Vin处的电压也脉冲式变化吧?(在约-50mV静态的基础上脉冲式的变化为-0.25mV)。我要测量的就是每次脉冲的幅度和时间上的几种不同类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没看懂V1是什么信号源;R3是一个纯电阻还是其它什么东西。如果只是测VIN的电压,将V1放大后给ADC就可以 ...

作为积分器的话R2不是会对电容器进行放电吗?是不是就不会饱和了?

网友E:
这个测量即会有延时,也会存在饱和吧,最后可能导致数据跳动的规律你自已都无法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量即会有延时,也会存在饱和吧,最后可能导致数据跳动的规律你自已都无法明白了

那我应该怎么改电路呢?在线求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量即会有延时,也会存在饱和吧,最后可能导致数据跳动的规律你自已都无法明白了

那我把V1改成交流电是不是就不会饱和了呢?那还会延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是跨阻放大器电路吧。我觉得跨阻放大器和积分放大器电路结构差不多。关键是我这个信号的性质我没搞 ...

直流信号用积分器来测试必然有个饱和问题,快饱和了要用模拟开关短路掉积分电容,重新测试。我选IVC102的原因是,偏置电流比IVC102优秀的运算放大器有的是,也很便宜,但是模拟开关漏电流比IVC102内置的优秀的,一个也找不到,都在几百倍以上。这个片子起订402片以上,每片50块,给钱TI开工生产,交货周期20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信号用积分器来测试必然有个饱和问题,快饱和了要用模拟开关短路掉积分电容,重新测试。我选IVC102的 ...

按您的建议我做了个跨阻放大器。由于TINA-TI仿真软件没找到运放IVC102,我暂用OPA129代替。当电阻R3的阻值在0.5G欧姆的基础上进行200G欧姆的脉冲式变化的时候左侧的电路电流是不是在100pA的基础上进行0.5pA的脉冲式变化?如果是的话我在Iin的位置直接后面接跨阻放大器电路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