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供电放大电路输出咨询

楼主:
图1是我用桥式磁传感器、AD623和四运放TL084设计的单电源供电电路,Vdd为5V

     图1

图中U1为TMR桥式磁传感器,其作用是将磁铁等磁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为差分输出
U2为AD623,负责将U1的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输出信号,参考电位Pin-5为2.5V

U3为四运放TL084,第一和第四运放为跟随,二三为放大,放大功能参考电位2.5V。

电路较简单,输出应该是:无信号输入时,输出为2V左右的低电平,当磁铁靠近晃动时,输出在4V高电平与2V低电平之间变化

此电路焊装的4块PCB,实际测试为:①两块无信号输入时,输出为约1.5V低电平,如图2

    图2

磁铁晃动时,输出在高低电平之间变化如图3,与预期相符

图3

② 还有两块,无信号输入时,输出约为4V高电平如图4,

图4

磁铁晃动时,输出在4V高电平和1.5V低电平之间变化如图5,与预期不符

图5

请教各位电路达人,问题出在了哪里呢?为什么会出现实际PCB存在输出不一致的情况呢?

谢谢

网友A(2021-01-26):
测下中间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B:
感谢楼上,测过了,623之前输出都差不多一致,问题出在084上。可更换084,结果一样,我想知道,导致这样结果的原因在哪里?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上,测过了,623之前输出都差不多一致,问题出在084上。可更换084,结果一样,我想知道,导致这样结 ...

那么084哪里的输出跟你预想的不一样呢?既然有的板子能用,那么说明你在楼主位的电路图是正确的。你没有提供除了楼主位电路图以外的任何有价值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