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IAP15W4K61S4芯片使用时keil建工程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楼主(2021-01-26):
(无正文)

网友A:
用STC-ISP添加型号到keil  然后选择STC15W系列的就行了  头文件也要做STC15W头文件。你可以看看  人人学 会单片机 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C-ISP添加型号到keil  然后选择STC15W系列的就行了  头文件也要做STC15W头文件。你可以看看  人人学 会 ...

具体怎么操作?求具体的指导?十分感谢

网友B:
STC官网上免费下载stc-isp,免费运行这个程序,可免费添加STC系列的头文件到指定的目录下。
详情可免费观看STC官网说明,或花钱交学费报个实习班

网友C:
通用的AT89C51,然后把官方头文件包含,不用reg.51

网友D:
这要看你用15w的什么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