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锂电池点焊机烧线路,烧元件,怀疑是mos这一块电路的问题

楼主:
点焊机,求大神指点,自己抄板制作的点焊机不是烧元件就是烧线路,线路检查了好几遍没发现什么问题,不加mos管线路一点没事,加了就烧线路,烧元件,怀疑是mos这一块,来个懂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板子上的正负极标识搞反了,请忽略…

网友A(2021-01-26):
烧线路,烧管子,说明线路和管子的容量不够用。另问一下,这个点焊机都能焊什么?

网友B:
要用单片机检测到焊接头碰在一起焊接时产生几十毫秒级的通断,你觉得你手按能控制到这个时间?久了就会烧管炸管!

网友C:
连单片机控制都没有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用单片机检测到焊接头碰在一起焊接时产生几十毫秒级的通断,你觉得你手按能控制到这个时间?久了就会烧管 ...

有成品的,成品效果还可以,没炸过管子。这个是我自己抄的板子,有点小问题

网友E:
测一下,原PCB板上面是不是有无功能的元器件,主要是为防抄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测一下,原PCB板上面是不是有无功能的元器件,主要是为防抄板。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