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单片机AD采样,然后FFT变换程序

楼主(2021-01-26):
用单片机对模拟信号进行转换,转换后做FFT快速傅里叶变换。
程序如下:
#include<c8051f020.h>
#include<math.h>

#define SYSCLK 11000000
#define  PI 3.1415926536
#define  size_x  1024

sfr16 ADC0 = 0xbe;

typedef struct{
     float real;
     float img;
}complex;

complex W[512];
complex xdata x[1024];
float p=0;                                                           //总功率
unsigned int h;

void SYSCLK_Init (void)
{
   int i;                              // delay counter
   OSCXCN = 0x67;                      // start external oscillator with
                                       // 11MHz crystal
   for (i=0; i < 256; i++) ;           // Wait for osc. to start up
   while (!(OSCXCN & 0x80)) ;          // Wait for crystal osc. to settle
   OSCICN = 0x88;                      // select external oscillator as SYSCLK
                                       // source and enable missing clock
                                       // detector
//        OSCICN = 0x07;   //interal 16MHZ
}
void WDT_Init()
{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
void T3_Init()                                                      //定时48.8us
{
TMR3CN=0x02;
TMR3RLL=(65536-540)%256;
TMR3RLH=(65536-540)/256;
TMR3L=(65536-540)%256;
TMR3H=(65536-540)/256;
TMR3CN|=0X04;                                                          //启动定时器
}
void ADC_Init()
{
AMX0CF=0X00;                                                          //通道0
AMX0SL=0X00;
ADC0CF = (SYSCLK/2500000) << 3;               //SAR时钟为2.5mhz
ADC0CN = 0x84;                                                          //定时器3方式启动
REF0CN = 0x03;
EA=1;
EIE2|=0X02;
EIE1&= ~0x04;
}
void ADC0_ISR() interrupt 15
{
ADC0CN&=0xdf;
x[h].real=ADC0;
h++;
}
void add(complex a,complex b,complex *c)
{
     c->real=a.real+b.real;
     c->img=a.img+b.img;
}
void mul(complex a,complex b,complex *c)
{
     c->real=a.real*b.real - a.img*b.img;
     c->img=a.real*b.img + a.img*b.real;
}
void sub(complex a,complex b,complex *c)
{
     c->real=a.real-b.real;
     c->img=a.img-b.img;
}
void change()                                                                                                  //倒位序
{
  unsigned int i=0,j=0,k=0,t;
  complex temp;
  for(i=0;i<size_x;i++)
  {
    k=i;j=0;
        t=(unsigned) (log(size_x)/log(2));
    while(t--)
        {
       j=j<<1;
       j|=(k & 1);
       k=k>>1;
    }
    if(j>i)
        {
       temp=x[i];
       x[i]=x[j];
       x[j]=temp;
    }
  }
}                                                                                                    //计算旋转因子
void init_W()
{
int i;
for(i=0;i<(size_x/2);i++)
{
   W[i].real=cos(2*PI/size_x*i);
   W[i].img=-1*sin(2*PI/size_x*i);

}
}
void FFT()
{
     unsigned int i=0,j=0,k=0,l=0;
     complex up,down;
     change();                                                                                                    //倒位序
         init_W();                                                                                                    //计算旋转因子
     for(i=0;i<(int)( log(size_x)/log(2) );i++)                                                          //一级蝶形运算
         {
           l=( 1<<i );
           for(j=0;j<size_x;j+=(1<<(i+1)))                                                                  //一组蝶形运算
                   {
                 for(k=0;k<l;k++)
                                 {                                                                                                    //一个蝶形运算

                        mul(x[j+k+l],W[size_x*k/2/l],&up);
                        add(x[j+k],up,&up);
                        mul(x[j+k+l],W[size_x*k/2/l],&down);
                        sub(x[j+k],down,&down);
                        x[j+k]=up;
                        x[j+k+l]=down;
                 }
           }
     }
}
void PSD()                                                                                             //功率谱
{
unsigned int i;
for(i=0;i<size_x;i++)
{
  x[i].real=(1/1024.0)*(x[i].real*x[i].real+x[i].img*x[i].img);
  x[i].img=0;
}
}
void ZP()                                                                                           //总功率
{
  int i;
  for(i=0;i<size_x;i++)
{p+=x[i].real*x[i].real;}
  p=(1/1024.0)*p;
}                                                                                                    //转电压
void ZDY()
{
unsigned int i;
for(i=0;i<1024;i++)
{
  x[i].real=(1/4096.0)*x[i].real*2.4;
}
}
void main()
{
  WDT_Init();
  SYSCLK_Init();
  ADC_Init();
  T3_Init();
  while(h==1024)
  {
   TMR3CN&=0xfb;
   ZDY();
   ZP();
   FFT();
   PSD();
   h=0;
   TMR3CN|=0x04;
  }
}

网友A(2022-02-06):
学习,受益匪浅,谢谢分享。

网友B(2023-02-26):
学习,受益匪浅,谢谢分享

网友C(2023-08-29):
能直接用吗

网友D(2023-10-28):
这个程序能直接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