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OP37运放电路输出电压

楼主(2021-01-26):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同相放大电路,1k电阻为R1,3.3k电阻为R2,Vout=(1+R2/R1)=0.43V。
根据虚短虚断原理,反相端的电压和同相端相同,也为0.1V,且等于输出电压经1k和3.3k电阻分压后的值,即0.1V=Vout*(R1/(R1+R2))。

网友B:
模拟电路书里现成的,都不看看?!

网友C:
同相运算放大器的增益为3.3 / 1 = 3.3,则输出电压= 0.1V x(1 + 3.3)= 0.4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同相放大电路,1k电阻为R1,3.3k电阻为R2,Vout=(1+R2/R1)=0.43V。
根据虚短虚断原理,反相端的电压和 ...

感谢您的指导,万分感谢,如果是《模拟电路》考试的话,堪称满分的标准回答

这是OP37的增益频率曲线,大家能继续深究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吗?求分析指导,一起研究

网友D(2024-05-18):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路书里现成的,都不看看?!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E(2025-05-14):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问 你还是改行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导,万分感谢,如果是《模拟电路》考试的话,堪称满分的标准回答

这是OP37的增益频率曲线,大 ...

这张图明显能看出来在20dB以下,2MHz以上从-3dB倍频程滚降,变成了-6dB倍频程滚降,出现了第二个极点!

所以楼主位的图是个振荡器,上面回复的都是不懂装懂的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问 你还是改行吧!

楼主的问题一点儿都不简单,从5楼的图能看出来这是个振荡器,可惜这个论坛基本没人能懂。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张图明显能看出来在20dB以下,2MHz以上从-3dB倍频程滚降,变成了-6dB倍频程滚降,出现了第二个极点!
...

装懂的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你的看法!

哪本模拟电路的书能教零极点这么高深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