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如何用红外遥控器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21-01-26):
做DIY小玩意时遇到的问题:一个51单片机连接了两个步进电机,要求两个电机能同时控制,还能分开控制。(就是左右窗帘各连一个电机,窗帘要能双开,右单开,左单开;关同理)

网友A:
控制器需要发出4个信号:双开,左开,右开,关。电机应该有开到位,关到位检测。红外部分有发射器,接收器,接收器接单片机,市场上有卖的,也不贵。软件部分就是点逻辑控制,比较简单。

网友B:
最终完成项目,尝试先完成红外遥控器,然后完成步进电机控制。 最后将它们放在一起。

网友C:
第一步:利用计数器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转起来

网友C:
第一步:利用计数器输出脉冲让步进电机转起来
第二步:实现按键控制步进电机同时转,分开转
第三步:设计红外遥控器:左开 右开 左关 右关 双开 双关等
第四步:实现用红外遥控器上的按键控制单片机上的灯
第五步:结合起来实现功能

网友D:
用PWM方式控制,不锁键,应该很容易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