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DS1302时钟+MAX7219驱动数码管显示时间

楼主:
初始时间设定为23-59-50蜂鸣器接P2^3脚,到00-00-00时,蜂鸣器响一秒
MAX7219用SPI总线和8*8静态RAM控制数码管,数码管不用循环扫描动态显示,数码管不闪烁,无残影。
避免了因数码管动态扫描可能导致DS1302计时错误MAX7219自带BCD译码,驱动数码管显示无需段码和位码表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Max7219_pinDIN = P2^2;
sbit Max7219_pinCS  = P2^1;
sbit Max7219_pinCLK = P2^0;
sbit TSCLK = P1^0;
sbit TIO = P1^1;
sbit TRST = P1^2;
sbit beep = P2^3;

(如用74HC573驱动的数码管)

实物图

实物图

网友A(2021-01-27):
完整程序能分享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整程序能分享下吗?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Max7219_pinDIN = P2^2;
sbit Max7219_pinCS  = P2^1;
sbit Max7219_pinCLK = P2^0;
sbit TSCLK = P1^0;
sbit TIO = P1^1;
sbit TRST = P1^2;
sbit beep = P2^3;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char DATA)
{
        uchar i;
        for(i=8;i>=1;i--)
        {
                Max7219_pinCLK=0;
                Max7219_pinDIN=DATA&0x80;
                DATA=DATA<<1;
                Max7219_pinCLK=1;
        }
}
void Write_Max7219(uchar address,uchar dat)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Max7219_pinCS=1;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0x09, 0xff);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0x0a, 0x03);       //亮度
        Write_Max7219(0x0b, 0x07);       //扫描界限;4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0x0f, 0x01);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

void display(uchar hour, uchar min, uchar sec )
{
        uchar hour1, hour2, min1, min2, sec1, sec2;

        hour1 =  hour / 10 % 10;
        hour2 = hour % 10;

        min1 =  min / 10 % 10;
        min2 = min % 10;

        sec1 =  sec / 10 % 10;
        sec2 = sec % 10;

        Write_Max7219(1,sec2);
        Write_Max7219(2,sec1);
        Write_Max7219(3,0x0A);          //显示-
        Write_Max7219(4,min2);
        Write_Max7219(5,min1);
        Write_Max7219(6,0x0A);
        Write_Max7219(7,hour2);
        Write_Max7219(8,hour1);
}
//写DS1302数据
void Write_DS1302_Data(uchar cmd, uchar dat)
{
        uchar i;
        TRST = 0;
        TSCLK = 0;
        TRST = 1;
        for(i=0;i<8;i++)
        {
                TSCLK = 0;
                TIO = cmd & 0x01;        //从低到高写数据
                TSCLK = 1;
                cmd >>= 1;
        }
        for(i=0;i<8;i++)
        {
                TSCLK = 0;
                TIO = dat & 0x01;
                TSCLK = 1;
                dat >>= 1;
        }
}
//读DS1302数据
uchar Read_DS1302_Data(uchar cmd)
{
        uchar i, dat;
        TRST = 0;
        TSCLK = 0;
        TRST = 1;
        for(i=0;i<8;i++)
        {
                TSCLK = 0;
                TIO = cmd & 0x01;
                TSCLK = 1;
                cmd >>= 1;
        }
        for(i=0;i<8;i++)
        {
                TSCLK = 0;
                dat >>= 1;
                if(TIO) dat |= 0x80;
                TSCLK = 1;
        }
        return dat;
}

uchar BCD_Chg_Data(uchar dat)
{
        uchar dat1, dat2;
        dat1 = dat / 16;
        dat2 = dat % 16;
        dat2 = dat2 + dat1*10;
        return dat2;
}
void Init_DS1302()
{
        Write_DS1302_Data(0x8e, 0);                    //清除写保护
        Write_DS1302_Data(0x80, 0x50);        //秒
        Write_DS1302_Data(0x82, 0x59);        //分
        Write_DS1302_Data(0x84, 0x23);        //时
        Write_DS1302_Data(0x8e, 0x80);                //打开写保护
}
void main()
{
        uchar sec, min, hour;
        Init_MAX7219();
        delay(1000);
        Write_Max7219(0x0f, 0x00);
        Init_DS1302();
        while(1)
        {
                Write_DS1302_Data(0x8e, 0);
                sec = BCD_Chg_Data(Read_DS1302_Data(0x81));         //读寄存器
                min = BCD_Chg_Data(Read_DS1302_Data(0x83));
                hour = BCD_Chg_Data(Read_DS1302_Data(0x85));
                Write_DS1302_Data(0x8e, 0x80);
                display(hour, min, sec);
                if(hour==0 && min==0 && sec==0)
                {
                        beep = 0;
                        delay(1000);
                        beep = 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