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个由51单片机控制的恒温孵化箱,要求有过零检测,可控硅控温,控制1000w的灯

楼主:
想弄弄程序,原理是电流通过过零检检测电路,给51单片机一个0点的时间,单片机再根据这个0点控制可控硅进行导通或阻断来进行恒温的控制,但是我不清楚那个过零检测检测到零点传送给单片机的作用是什么,怎么编写程序来控制那个0点来确保温度的恒温,我的理解是这样,还望大神指点一二。
l   电源:采用220v,50HZ交流电。
l   过零检测:检测交流电过零点,发送给单片机当作参数。
l   单片机:内含PID算法,以过零检测的零点作为参数,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
l   可控硅:由单片机控制导通角度,改变过电流大小,控制电炉丝温度
l   温度传感器模块:反馈孵化箱内温度,以便控制恒温。
要求温度在38-45度之间,稳定时温度偏差不大正负0.2度,可以控制温度上下限

网友A(2021-01-27):
这个话题可以做到非常简单,也可以做到非常难。。。搞不好弄出个博士文档也未可知。

先简单地说,其实检测过零点和控制导通角在某些场景下面是对的,但是在你的场景下面是不太合理的。温度变化太慢,没有调角的必要。滤掉一部分50Hz半波脉冲即可,比如113个脉冲(1.13秒)周期范围内,导通13个或者17个。

超级难的做法就是用有限元算鸡蛋集群的温度分布梯度,如何让加热更均匀。

网友B:
完全不需要过零检测和可控硅,只需要控制温度,低了就加热,到达某个温度值就停止加热。

网友C:
正好,前段时间做过这个东西,可以设置制冷模式和制热模式,带过零检测,可控硅输出控制温度。

网友D:
可控硅控温常用的有两种方法,移相控制和周期控制,移相控制一般的在需要连续直流电压输出的情况下用,优点是可以得到连续的直流电压,缺点是破坏的正弦波的波形完整性,对电网中的其它设备影响较大。周期控制则相反,一般的做法是确定一个周期,控制一个周期通过多少个波来控制输出功率,这两种方式选用哪个都可以。温度控制精度做到正负0.2度很难,传感器的精度最低要高出一个数量级,这样的传感器成本不会低,也不知有没有。温箱里温度的均匀性不是太难,加一个小风扇就可以。

网友E:
首先,需要将项目划分为不同的子系统,包括过零检测,温度监控,SCR控制,PID控制等,然后完成每个子系统。 最后放在一起。

网友F:
过零检测的作用是斩波,控制导通程度,也就是功率

网友G:
输出是电流大小;输入是温度传感器
建议用ADC读温度传感器数值,输出利用计数器输出PWM波,利用PID算法控制输出PWM波的占空比达到控制功率的效果,如果担心加热过快单靠环境降温速度过慢可以外加小风扇散热,可以精确控制温度。

网友H:
用带过零检测的可控硅控制芯片

网友H:
过零检测还是需要的,减小负载冲击

网友I:
没明白你的意思,过零检测的意义是什么?温度应该受温度检测来确定啊,再经PID计算后控制可控硅啊,不应该由正弦波的零点来控温吧。

网友J:
可以给帖主一个参考,有问题可以问我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没明白你的意思,过零检测的意义是什么?温度应该受温度检测来确定啊,再经PID计算后控制可控硅啊,不应该 ...

过零检测就是检测的正弦波的0点,主要是编程这块我不太会弄,那51单片机怎么去控制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个话题可以做到非常简单,也可以做到非常难。。。搞不好弄出个博士文档也未可知。

先简单地说,其实检 ...

有限元如何做,请指教?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过零检测就是检测的正弦波的0点,主要是编程这块我不太会弄,那51单片机怎么去控制呢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呀,当然,首先你要结合原理图,如楼上图所示,过零检测引脚触发中断,开始控制可控硅导通,同时启动定时器,想要可控硅导通多长时间,就定时多长时间。

网友N:
过零检测是为了调角控制可控硅的,但是温度变化是非常缓慢的,没有调角的必要,只要管通断就行了,别想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