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多路直流电机控制Proteus仿真与源程序

楼主(2021-01-27):
控制多路电机的启停,用74hc595串转并来控制多路继电器从而控制电机的启停,按键使用74hc165来实现并转串,以此识别按键值,一共搞了12路电机,电机速度也可以调节,看着图很大,但功能很基础,实际上做起来并不麻烦。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74HC595.h>
#include<74HC165.h>
#include<dianji.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函数声明********************/
void init();
/***********************************/
uchar time;
uchar m;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
         while(1)
    {
                         m=CPWM();
       dianji();
    }
             while(1)
           {};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_74hc165_init();//调速按键检测初始化
                _74hc165dianji_init();//电机切换检测初始化
                SendTo595(0x00);//电机停止
                SendTo595(0x00);
                OutFrom595();
                SendTo5952(0xff);//显示档位的数码管初始化
                OutFrom595led1();
                TMOD=0x01;//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1
                TH0=(65536-1000)/256;//设定时间为1ms
                TL0=(65536-1000)%256;
                EA=1;//打开总中断
                TR0=1;//启动T0
                ET0=1; //定时/计数器0允许
}

void t0int() interrupt 1//产生PWM波,1000Hz,时钟周期就是1ms,就是1000us
{
                TR0=0;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R0=1;
                        time++;
                if(time>=100) time=0;
                if(time<=m)
                {
                        SendTo595PWM(0x0f);
                        SendTo595PWM(0xff);
                        OutFrom595PWM();
                }
                else
                {
                        SendTo595PWM(0x00);
                        SendTo595PWM(0x00);
                        OutFrom595PWM();
                };
}

网友A:
看电路图感觉还是挺麻烦的,不过代码和原理都十分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