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高手写给小白的文章-C语言数据类型

楼主(2021-01-27):
既然数据这么重要,我有理由要求你认真的学习数据的科学管理
在这里我们问什么 不说是数据的计算,而用到了管理是个词语呢
原因很简单,如果只是对数据的计算进行研究,那是数学
我们强调的是对数据不但要计算,更要规划它的类别和属性
类别指的是 那些数据有关联,直白的说这些数据的为了完成同一个任务而诞生的,比如一个盒子的长,宽,高
属性指的是 因问题的需要,对数据的附加说明和规定,比如 不可以做加法运算,不可以大于30 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等等
一个数据往往谈不到管理,但一般有用的程序往往要10几个,甚至好几百个结合在一起
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个大的任务
管理有几个常规的方面
1存储,存储的目的不是简单的放起来,而是为了然后的查找
2调度,调度不是简单的交换位置,更是在一定的条件审核下完成交换
3读取,读取不是简单的取出,而更多的情况是在多个条件下,寻找符合条件的数据,你能知道它是谁,在那里吗
4接口,删除,复制,等友好的操作接口,使得用户(不仅仅是使用软件的客户,更多情况下,我们说的用户是程序员的子函数)可以方便高效的操作数据
等等。。。

看来问题并不是大家想想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们很有必要告诉老铁们,数据的管理最基本的就是数据类型
好了,终于回到主题了,牛也吹完了,该低下头学习了
《数据》
从书面形式上看,分为  常量   变量
                                  常量:就好比小学应用题里边的已知数,才c语言中,直接写出来的数据,是常量,其值不发生变化的量叫常量
                                  变量:针对常量而言,变量当然就好比小学应用题中的未知数,其值可以发生改变的量是变量,变量是一个容器

从数值的种类看,分为 整数  小数  字符 字符串 枚举等等

从提供者角度看,分为 基本类型    构造类型   空类型
                                 基本类型  是系统提供的类型,可以直接拿来用,免费的哦
                                 构造类型  使用基本类型为基础,用户根据实际需要,新创建的一种类型。也就是说把基本类型组合在一起,成为新的类型
                                 空类型  其实就是void  类型,它的用处就,先假设,后明确,先定义了再说,等用的时候做类型转换

从使用范围来看,分为 全局和局部两种(作用域)
                                 全局是指,定义这个数据,一直到文件的最后,这段范围内,均可使用
                                 局部是指,是有在定义这个数据的  局部(函数的内部)可以使用,其他地方不可以使用

从生存期角度看,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
                                静态:从定义这个变量开始,它一直存在,这就意味着,定义它的那个函数死了,静态数据仍然存在,其值得到保留
                                动态:与静态正好相反,动态数据会跟谁定义它的那个函数,或生或死。完全同步

基本类型分为:
                      整型:int
                      实型:float
                   字符型:char
构造类型分为:
                     数组型: char a[10];
                     结构体:  struct Typename
                                  {
                                       char a;
                                       int    b;
                                  }val;
                    共用体:union typename
                                 {
                                      char A;
                                      int   B;
                                      char str[20];

                                  }val;
                     枚举类型:enum {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  }val;
这里只是简单的聊一聊,更详细的请阅读      谭浩强《c语言程序设计》

网友A:
高手理解透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