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一个攀岩,跑步比赛用的计时器?

楼主(2021-01-27):
我基本是一个小白,大学的时候做过一些单片机的diy(跟着教程走)现在想做一个比赛用的计时器,攀岩,跑步的那种,屏幕和开关比较大的,手头上有在论坛找的很小的那种计时器diy仿真文件,我需要怎么去改,没有方向额

网友A:
屏幕应该是重点,用led点阵比较合适,可以做得很大

网友B:
如果是为了用,市场上有太多的可选择。
如果只是玩玩或做做样子,本坛搜索时钟都可以抄。

网友C:
你好!
必须用单片机吗?还是直接用电脑就行,连接大个的液晶或等离子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