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人keil4问题求救 大佬们

楼主(2021-01-27):
大佬们, 我这新用的keil4软件,完全按照安装过程安装的,但是出现了如下状况生成不了HEX文件,我也不知道怎么弄,那个魔法棒的CREATE HEX FILE已经勾上了,但是也不行,求救!!!

网友A:
P要大写才对,提示很明白。

网友B:
你这都没编译通过啊,怎么可能生成HEX文件呢

网友C:
sbit led=P2^0; P要大写,然后编译,编译成功才能生成HEX文件

网友D:
第四行代码的小写p,改成大写P就可以了

网友E:
Regx52第一次见到

网友F:
P要大写,然后编译,编译成功才能生成HEX文件

网友G:
小白,记住所有I/O的  P  都是要大写的,编译错误不会输出HEX文件

楼主:
可以了.. 谢谢大家建议 我新入手的 谢谢大家照顾

网友H:
你可以看看编译区的错误,改正编译通过才能生产hex文件

网友I:
你编译没通过哪来的HEX文件

网友J:
P大写,然后编译,找到存放hex文件的路径看看有没有生成。

网友K:
target not created, 就是目标代码hex文件未生成的意思。要注意编译器的提示。

网友L:
P大写,再试试

网友M:
只有提示0错误的时候才能生成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