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步进电机的驱动程序模板可控制精度,有接口的调用方法

楼主(2021-01-27):
初始化:
stepper_motor_init(stepper_motor_a_ptr);
stepper_motor_init(stepper_motor_b_ptr);

定时器需要放置的函数: 定时器暂用1ms,可根据应用修改
stepper_motor_timer(stepper_motor_a_ptr);
stepper_motor_timer(stepper_motor_b_ptr);
旋转配置:
stepper_motor_mode_set(stepper_motor_a_ptr,STEPPER_MOTOR_F,512,STEPPER_MOTOR_A_SPEED);  //Motor A顺时针转一圈
stepper_motor_mode_set(stepper_motor_b_ptr,STEPPER_MOTOR_R,512,STEPPER_MOTOR_B_SPEED);  //Motor B逆时针转一圈
stepper_motor_mode_set 参数说明:
1、结构体指针
2、旋转方向
   STEPPER_MOTOR_F  顺时针
   STEPPER_MOTOR_R  逆时针
   STEPPER_MOTOR_STOP  停止
3、旋转角度  (实际转动角度 = angle * 5.625 / 8)
4、旋转速度  1 最快,数值越大,速度越慢

/*
* @Descripttion:
* @version:
* @Author: linsuwei
* @Date: 2020-10-27 10:39:36
* @LastEditors: linsuwei
* @LastEditTime: 2020-10-29 11:43:50
*/

#include "stepper_motor.h"

static u8 get_Offset(STEPPER_MOTOR_PTR stepmo_ptr);

u32 a_motor_a_io[] = {
    STEPPER_MOTOR_A_IO_0,
    STEPPER_MOTOR_A_IO_1,
    STEPPER_MOTOR_A_IO_2,
    STEPPER_MOTOR_A_IO_3,
};

u32 a_motor_b_io[] = {
    STEPPER_MOTOR_B_IO_0,
    STEPPER_MOTOR_B_IO_1,
    STEPPER_MOTOR_B_IO_2,
    STEPPER_MOTOR_B_IO_3,
};

#define __IO_L    0
#define __IO_F    1

u8 stepper_timing_tab[] = {
    __IO_L,__IO_F,__IO_F,__IO_F,    //pulse 1
    __IO_L,__IO_L,__IO_F,__IO_F,    //pulse 2
    __IO_F,__IO_L,__IO_F,__IO_F,    //...
    __IO_F,__IO_L,__IO_L,__IO_F,
    __IO_F,__IO_F,__IO_L,__IO_F,
    __IO_F,__IO_F,__IO_L,__IO_L,
    __IO_F,__IO_F,__IO_F,__IO_L,
    __IO_L,__IO_F,__IO_F,__IO_L,
};

STEPPER_MOTOR_S stepper_motor_a = {
    .mode = STEPPER_MOTOR_STOP,
    .pulse = 0,
    .speed = 1,
    .max_step = 0,
    .step = 0,
    .timing_tab_ptr = &stepper_timing_tab[0],
    .io_tab_ptr = &a_motor_a_io[0],
};

STEPPER_MOTOR_S stepper_motor_b = {
    .mode = STEPPER_MOTOR_STOP,
    .pulse = 0,
    .speed = 1,
    .max_step = 0,
    .step = 0,
    .timing_tab_ptr = &stepper_timing_tab[0],
    .io_tab_ptr = &a_motor_b_io[0],
};

STEPPER_MOTOR_PTR stepper_motor_a_ptr = &stepper_motor_a;
STEPPER_MOTOR_PTR stepper_motor_b_ptr = &stepper_motor_b;

static u8 get_Offset(STEPPER_MOTOR_PTR stepmo_ptr)
{
    if(NULL == stepmo_ptr)
        return 0;
    if(STEPPER_MOTOR_F == stepmo_ptr->mode)
        return stepmo_ptr->step;
    else if(STEPPER_MOTOR_R == stepmo_ptr->mode)
        return (7 - stepmo_ptr->step);
    else
        return stepmo_ptr->step;
}

void stepper_motor_stop(STEPPER_MOTOR_PTR stepmo_ptr)
{
    if(NULL == stepmo_ptr)
        return;
    for (u8 i = 0; i < 4; i++)
    {
        gpio_direction_input(stepmo_ptr->io_tab_ptr[i]);
    }
    stepmo_ptr->mode = STEPPER_MOTOR_STOP;
}

void stepper_motor_init(STEPPER_MOTOR_PTR stepmo_ptr)
{
    if(NULL == stepmo_ptr)
        return;
    stepmo_ptr->mode = STEPPER_MOTOR_STOP;
    stepmo_ptr->step = 0;
    stepmo_ptr->max_step = 0;
    stepmo_ptr->pulse = 0;
    stepmo_ptr->speed = 1;
    stepmo_ptr->timing_tab_ptr = &stepper_timing_tab[0],
    stepper_motor_stop(stepmo_ptr);
}

//减速比 64
// Precision = 360 /((360/5.625)*64) = 5.625/64  控制精度
// 实际转动角度 = (angle *8) * Precision = angle * 5.625 / 8

void stepper_motor_mode_set(STEPPER_MOTOR_PTR stepmo_ptr, u8 mode, u16 angle ,u8 speed)
{
    if(NULL == stepmo_ptr)
        return;
    stepmo_ptr->mode = mode;
    stepmo_ptr->speed = speed;
    stepmo_ptr->max_step = angle * 8;   // 这里将精度放大 8倍,方便计算
    if(STEPPER_MOTOR_STOP == mode)
    {
        stepper_motor_stop(stepmo_ptr);
    }
}

void stepper_motor_timer(STEPPER_MOTOR_PTR stepmo_ptr)
{
    static u8 cnt = 0;
    if(NULL == stepmo_ptr)
        return;
    if (STEPPER_MOTOR_STOP == stepmo_ptr->mode)
    {
        // stepper_motor_stop(stepmo_ptr);
        return;
    }
    else
    {
        if (++cnt >= stepmo_ptr->speed)
        {
            cnt = 0;

            if (stepmo_ptr->max_step > 0)
            {
                if (++stepmo_ptr->pulse > stepmo_ptr->max_step)
                {
                    stepmo_ptr->pulse = 0;
                    stepmo_ptr->mode = STEPPER_MOTOR_STOP;
                    stepper_motor_stop(stepmo_ptr);
                    return;
                }
            }
            for (u8 i = 0; i < 4; i++)
            {
                if (__IO_L == stepmo_ptr->timing_tab_ptr[get_Offset(stepmo_ptr) * 4 + i])
                {
                    gpio_direction_output(stepmo_ptr->io_tab_ptr[i], 1);
                }
                else
                {
                    gpio_direction_output(stepmo_ptr->io_tab_ptr[i], 0);
                }
            }
            stepmo_ptr->step = (++stepmo_ptr->step) & (8 - 1); //+1然后对8取余
        }
    }
}

网友A:
这个程序真牛,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吗?几相的电机,貌似还有位置反馈?

楼主:
是5线的步进电机,没有位置反馈的,应用比较简单,只需要知道大概转动的角度!

补充一个原理图

网友B:
正想做个分角器,正在考虑角度细分和精确度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