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
如图,一串同样的字符,直接发送就可以在上位机正常显示,将他放入数组后再发送就是一串乱码,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21-01-27):
串口部分代码
#include "uart.h"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0X20;//设置T1工作方式为8位自动重装
    SCON=0X50;//设置串口工作方式为10位异步收发器
    PCON|=0X80;//SMOD置为1
        TH1=0xF3;
        TL1=0XF3;
        TR1=1;
        TI=0;
        RI=0;
//        EA=1;//开放总中断
//    ES=1;//开放串口中断
}

void send_byte(uint8 str)
{
        SBUF=str;
        while(TI==0);
        TI=0;
}

void send_str(uint8* str)
{
        ES=0;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0);
                TI=0;
                str++;
        }
        ES=1;
}

网友A:
数据类型的重定义:
typedef char int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short int int16;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
typedef long int int32;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 uint32;

网友A: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我在51hei上面的贴子 你用这个 STC单片机串口发送 不需要while死等 串口接收执行软件复位

网友A(2021-03-08):
结果最后是不了了之了,第二天同样的代码再写一次居然正常了,没有找到原因,可能是啥地方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