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矩阵键盘多按键同时按下的问题

楼主(2021-01-27):
我是初学51单片机和C语言,前段时间学过矩阵按键后就有一个关于电脑键盘多按键的问题。
就是一般教程里面的矩阵键盘的程序都是行列扫描反转来检测位的,然后松开按键通过while程序来检测,但是遇到多按键的问题就无解了。比如我想按下1键的时候1数码管显示1,不松手再按下4则4数码管显示4,再不松手按7数码管7显示7,哪个按键松开则关掉哪个。
再比如像电脑键盘,要输入大写A,如果只按照教程的按键程序,当我们按下shift的时候,由于没有松手,那程序会一直卡在while,那么按下A和其他键的时候是无法检测的。如果不写松手检测程序,我查了一下现在键盘大多使用的是第二套扫描码,也就是通断都发数据,那如果不写松手检测,也就不会发送断码,那输入也是有问题的。更不用说Ctrl+Alt+这种组合按键了,那更没法用了。
想了几天也没有头绪,希望有经验的大神能帮我解惑。谢谢!

网友A:
首先说说你想做什么?
按键扫描有很多种方式的,按需来完成既定功能。

网友B:
还有长按短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说你想做什么?
按键扫描有很多种方式的,按需来完成既定功能。

我写的您可能没看太清楚,就比如我想按下1键的时候1数码管显示1,不松手再按下4则4数码管显示4,再不松手按7数码管7显示7,哪个按键松开则关掉哪个。其实实现什么功能倒是次要的,数码管显示无非就是段选。我主要是想知道怎样在按键1按下后,按下其他按键不会有冲突,因为用循环函数判断键位是否松开会卡住cpu直到按键松开为止。就像电脑键盘一样,截图就是Ctrl+Alt+A的3键组合,用循环函数判断键位是否松开,根本无法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长按短按应该还是能直接用延时函数实现的,直接在短按后面继续延时就可以了,如果不需要短按的功能,可以在长按程序开始时关掉短按相关的处理

网友C:
设计组合键是轻而易举的事,组合键也对应一个键值。

网友C:
组合键可以同时按下也可分开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组合键是轻而易举的事,组合键也对应一个键值。

轻而易举的事吗?额,,,,您能抽空帮我写一个简单的我学习一下吗,怎么实现的。
就比如1,2,3,4这四个键,组成2x2的矩阵键盘,1按下 灯1亮,2按下 灯2亮,,3按下 灯3亮,4按下 4灯亮。
重点是:按下任意键在不松开的情况下,按下其他键,相应的灯都会亮,松开哪个按键,哪个灯就熄灭。
只有这样,当1键和2键同时按下的时候,经过延时,设定灯5亮,这样的组合键才能实现。
希望能帮我写个程序看看,谢谢大神!

网友C:
很简单检测没有按键释放就重新扫描,把对应的值定义为需要的即可,写代码似乎不需要看你悟性。

网友D:
真正写按键程序是没人用while的,一般一个程序里面只有一个主while,其他地方基本不用到,一些初学者总是容易被一些低级教程坑害,按键设计可以这样,当你按键按下时系统里面就生成标识,抬起时就抹除标识,这样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标识还在就可以直接屏蔽当前操作,这样你做其他操作也不会影响当前值,因为你的案件没有抬起相当于屏蔽了此按键,如果是组合按键写法是不一样的,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和一直都生效是两种不同的写法,根据逻辑功能设置是必要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轻而易举的事吗?额,,,,您能抽空帮我写一个简单的我学习一下吗,怎么实现的。
就比如1,2,3 ...

按键扫描会吗?
简单点:扫描到第一个按键A后直接退出延时10ms再次扫描重复3次,若是后三次没出现新的按键值就直接输出A,扫描到其他按键就组合。
延时10ms和重复3次这个你可以看情况自己决定是否要
复杂点:4个按键值做一个4位的数组,从头到尾扫描一次,有检测被按下就对应的数组位置置1,然后检测有少少个1,就知道按了几个按键了。或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写的您可能没看太清楚,就比如我想按下1键的时候1数码管显示1,不松手再按下4则4数码管显示4,再不松手 ...

这个很好实现。
按键用定时器查询,定时中断消抖。
两次查询的不同,把那个多出来的发送出去即可。
按键可不管抬起。

网友F:
程序能传上来研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