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高手写给小白的文章-C语言运算符

楼主(2021-01-27):
1. 算术运算符:用于各类数值运算。包括加(+)、减(-)、乘(*)、除(/)、求余(或称模运算, %)、自增(++)、自减(--)共七种。
2. 关系运算符:用于比较运算。包括大于(>)、小于(<)、等于(==)、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和不等于(!=)六种。
3. 逻辑运算符:用于逻辑运算。包括与(&&)、或(||)、非(!)三种。
4. 位操作运算符:参与运算的量,按二进制位进行运算。包括位与(&)、位或(|)、位非(~)、位异或(^)、左移(<<)、右移(>>)六种。
5. 赋值运算符:用于赋值运算,分为简单赋值(=)、复合算术赋值(+=,-=,*=,/=,%=)和复合位运算赋值(&=,|=,^=,>>=,<<=)三类共十一种。
6. 条件运算符:这是一个三目运算符,用于条件求值(?:)。
7. 逗号运算符:用于把若干表达式组合成一个表达式(, )。
8. 指针运算符:用于取内容(*)和取地址(&)二种运算。
9. 求字节数运算符:用于计算数据类型所占的字节数(sizeof)。
10. 特殊运算符:有括号(),下标[],成员(→, .)等几种。 先给大家一张表,然后我们慢慢说:
1 算数运算符 :+ - *  这三个跟数学里的完全相同, / 整除  运算完去掉余数,比如  5/2=2   %求余运算完得余数   5%2=1
                           ++  只能用于变量。
                                                       ++A  先把A的值+1  然后在从A里边取出值用
                                                       A++  先把A的源值使用,用完之后+1
2关系运算符  : 是用来比较两个量,得出的结果是逻辑值          这两个量可以是数值量
3逻辑运算符  : 是用来比较两个量,得出的结果是逻辑值          这两个量被认为是逻辑量
                    举例:    2>3   得0    3<5  得 1    (c语言认为所有不是0的量为真,c语言给出的“真”结果,不可能是2  或者其他值,只能是1)
                                 2&&3  得1  3&&5  得 1    大家看到,关系运算,数值的值是没有意义的,只要不是0  就认为是真
4位操作口诀是
                         与看0  或看1
                         与:0清0       1保留
                         或:0保留     1置1
                       举例:
                                1010 1010  (0XAA)
                            &  1111 0000
                         -------------------------------
                                1010 0000  高位保留,低位清零

                                1010 1010
                            |   1111 0000
                         -------------------------------
                                1111 1010   高位置1,低位保留
                     取反,左右移  在这里就不举例了,太简单了
赋值运算符:  1   =   左边的必须是变量,
                     2   =   是结合性
                     3   =   是低优先级,不影响其他运算
                 以下都是错误的范例
                    2=5+3;
                   A+2=5+3;
                   ++A=10;

条件运算符: (?:)     A<10   ?    B=1: C=1  ;
                              等价于
                             if(a<10)
                                           B=1;
                             else
                                           C=1;
逗号运算符:  可以将几个  运算式连接在一起使用,
                     比如    for(   i = 0;     i  <  10;     i++,n++){    ;    }

求字节数    :  比如  printf (   "%d"  ,   sizeof(  int  )   );  输出的是  2

特殊运算符:  用法等我们 学到相关的  数组  指针的时候就有详细讲解了

网友A:
楼主很赞,这些都是我遇到问题百度搜索过的,一直想收集整理但是没去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