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英寸65K全彩色LCD测试程序_bascom avr单片机版 Proteus仿真

楼主(2021-01-27):
注意:这个屏是2.5——3.3v的单片机与彩屏均使用3.3v电源.仿真仅玩玩而已不能据此造实物

   '
   '  *************************************************
   '  *  2.8英寸65K全彩色LCD测试程序*

'横向320x纵向240点[ILI 9341]SPI*

' * O-Family 2019. 5.23       *
   '  *************************************************
   '

'$regfile = "m88pdef.dat"                                    '设定使用的AVR。(ATmega88P)
$regfile = "m328pdef.dat"                                   '设定使用的AVR。(ATmega328P)
$crystal = 8000000                                          '设定AVR时钟。

$hwstack = 64                                               '设置硬件堆栈的容量。
$swstack = 10                                               '设置软件堆栈的容量。
$framesize = 24                                             '设置框架区域的容量。

   '
   '  * G-LCD初期設定 *
   '
   Const Portrait = 1                                       'LCD的画面设置方向(旋转90度)。(0:横向放置[X=320,Y=240],1:纵向放置[X=240,Y=320])
   Const Rotate_180 = 0                                     'LCD的画面设置方向(180度旋转)。(0:连接器为上侧,1:连接器为下侧)
   Dim Offset256 As Byte                                    'LCD地址的偏移标志。(0:0-255 , 1:256-319)
$lib "glcd-ILI9341_2R8_240x320.lib"                         '嵌入ILI 9341的2.8英寸240x320版本的库。
   '指定LCD的连接端口。 Cs1 = [CS] , Rst = [RESET] , A0 = [DC] , Si = [SDI] , Sclk = [SCK]
   Config Graphlcd = Color , Cs1 = Portd.3 , Rst = Portd.4 , A0 = Portd.5 , Si = Portd.6 , Sclk = Portd.7       '选择[Cs1]和[Rst]。
   Initlcd                                                  'ILI9341初期化。
   Cls                                                      'G-LCD全画面清屏。

   '
   '  * 定义颜色名称 *  [RRRG_GGBB] = [R2,R1,R0,G2_G1,G0,B1,B0]
   '
   Const Black = &B0000_0000
   Const Red = &B1110_0000
   Const Green = &B0001_1100
   Const Blue = &B0000_0011
   Const Magenta = &B1110_0011
   Const Yellow = &B1111_1100
   Const Cyan = &B0001_1111
   Const White = &B1111_1111
   '
   Const Orange = &B1111_0100
   Const Brightgreen = &B0011_1110
   Const Brightblue = &B0001_1111
   Const Darkred = &B1100_0000
   Const Darkgreen = &B0001_0100
   Const Darkblue = &B0000_0010

   '
   '  ****************
   '  * 绘图测试 *
   '  ****************
   '
   Dim Temp1 As Byte
   Setfont Color8x8

#if Portrait = 0                                            '横放[X=320,Y=240]
   '
   Offset256 = 0                                            'LCD地址的偏移值。(0: 0-255)
   Box(0 , 0) -(255 , 239) , White                          '显示区域边框。
   Lcdat 12 , 90 , "Offset256 = 0" , Cyan , Black
   For Temp1 = 0 To 232 Step 8                              '显示地址值。
      Lcdat Temp1 , 5 , "(" ; Temp1 ; ",5)" , Green , Black
   Next Temp1
   '
   Offset256 = 1                                            'LCD地址的偏移值。(1: 256-319)
   Box(256 , 0 ) -(319 , 239 ) , Red                        '显示区域边框。
   Lcdat 48 , 260 , "Offset" , Cyan , Black
   Lcdat 56 , 260 , "256 = 1" , Cyan , Black
   Lcdat 0 , 260 , "(0,260)" , Green , Black                '显示地址值。
   Lcdat 8 , 260 , "(8,260)" , Green , Black
   Lcdat 16 , 256 , "(16,256)" , Green , Black
   Lcdat 24 , 256 , "(24,256)" , Green , Black

   '
   Offset256 = 0                                            'LCD地址的偏移值。(0: 0-255)
   Lcdat 41 , 90 , "Red" , Red , Black                      '测试文字颜色。
   Lcdat 49 , 90 , "Green" , Green , Black
   Lcdat 57 , 90 , "Blue" , Blue , Black
   Lcdat 65 , 90 , "Magenta" , Magenta , Black
   Lcdat 73 , 90 , "Yellow" , Yellow , Black
   Lcdat 81 , 90 , "Cyan" , Cyan , Black
   Lcdat 89 , 90 , "Orange" , Orange , Black
   Lcdat 97 , 90 , "White" , White , Black
   Lcdat 107 , 90 , "Black" , Black , White
   '
   Lcdat 117 , 90 , "Darkred" , Darkred , Black
   Lcdat 125 , 90 , "Darkgreen" , Darkgreen , Black
   Lcdat 133 , 90 , "Darkblue" , Darkblue , Black
   Lcdat 141 , 90 , "Brightgreen" , Brightgreen , Black
   '
   Boxfill(200 , 190) -(240 , 230) , Red                    'BOX命令测试。
   Boxfill(215 , 205) -(225 , 215) , Green
   Box(206 , 196) -(234 , 224) , Cyan
   '
   Circle(220 , 152) , 18 , Magenta                         'CIRCLE命令测试。
   Circle(220 , 152) , 10 , Yellow
   Line(194 , 152) -(246 , 152) , White
   Pset 220 , 152 , Black
   '
   For Temp1 = 1 To 91 Step 5                               'LINE命令测试。
      Line(176 , 91) -(255 , Temp1) , Blue
   Next Temp1
   '
   Offset256 = 1                                            'LCD地址的偏移值。(1: 256-319)
   Boxfill(266 , 190) -(306 , 230) , Red                    'BOX命令测试。
   Boxfill(281 , 205) -(291 , 215) , Green
   Box(272 , 196) -(300 , 224) , Cyan
   '
   Circle(286 , 152) , 18 , Magenta                         'CIRCLE命令测试。
   Circle(286 , 152) , 10 , Yellow
   Line(260 , 152) -(312 , 152) , White
   Pset 286 , 152 , Black
   '
'   Wait 3
'   Cls                                                      '[Showpic]命令测试。
'   Offset256 = 1                                            'LCD地址的偏移值。(1: 256-319)
'   Box(256 , 0 ) -(319 , 239 ) , Green                      '显示区域边框。
'   Offset256 = 0                                            'LCD地址的偏移值。(0: 0-255)
'   Showpic 0 , 0 , 5011_255_240
   '
   '
#else                                                       '纵向放置[X=240,Y=320]
   '
   Offset256 = 0                                            'LCD地址的偏移值。(0: 0-255)
   Box(0 , 0) -(239 , 255) , White                          '显示区域边框。
   Lcdat 4 , 90 , "Offset256 = 0" , Cyan , Black
   For Temp1 = 0 To 255 Step 8                              '显示地址值。
      Lcdat Temp1 , 5 , "(" ; Temp1 ; ",5)" , Green , Black
   Next Temp1
   '
   Offset256 = 1                                            'LCD地址的偏移值。(1: 256-319)
   Box(0 , 256) -(239 , 319) , Red                          '显示区域边框。
   Lcdat 4 , 90 , "Offset256 = 1" , Cyan , Black
   Lcdat 256 , 13 , "(256,13)" , Green , Black              '显示地址值。
   Lcdat 264 , 13 , "(264,13)" , Green , Black
   Lcdat 272 , 13 , "(272,13)" , Green , Black
   Lcdat 280 , 13 , "(280,13)" , Green , Black
   Lcdat 288 , 13 , "(288,13)" , Green , Black
   Lcdat 296 , 13 , "(296,13)" , Green , Black
   Lcdat 304 , 13 , "(304,13)" , Green , Black
   Lcdat 312 , 13 , "(312,13)" , Green , Black
   '
   Offset256 = 0                                            'LCD地址的偏移值。(0: 0-255)
   Lcdat 25 , 90 , "Red" , Red , Black                      '测试文字颜色。
   Lcdat 33 , 90 , "Green" , Green , Black
   Lcdat 41 , 90 , "Blue" , Blue , Black
   Lcdat 49 , 90 , "Magenta" , Magenta , Black
   Lcdat 57 , 90 , "Yellow" , Yellow , Black
   Lcdat 65 , 90 , "Cyan" , Cyan , Black
   Lcdat 73 , 90 , "Orange" , Orange , Black
   Lcdat 83 , 90 , "White" , White , Black
   Lcdat 91 , 90 , "Black" , Black , White
   '
   Lcdat 101 , 90 , "Darkred" , Darkred , Black
   Lcdat 109 , 90 , "Darkgreen" , Darkgreen , Black
   Lcdat 117 , 90 , "Darkblue" , Darkblue , Black
   Lcdat 125 , 90 , "Brightgreen" , Brightgreen , Black
   '
   Boxfill(190 , 170) -(230 , 210) , Red                    'BOX命令测试。
   Boxfill(205 , 185) -(215 , 195) , Green
   Box(196 , 176) -(224 , 204) , Cyan
   '
   Circle(138 , 192) , 18 , Magenta                         'CIRCLE命令测试。
   Circle(138 , 192) , 10 , Yellow
   Line(112 , 192) -(164 , 192) , White
   Pset 138 , 192 , Black
   '
   For Temp1 = 1 To 91 Step 5                               'LINE命令测试。
      Line(160 , 91) -(239 , Temp1) , Blue
   Next Temp1
   '
   Offset256 = 1                                            'LCD地址的偏移值。(1: 256-319)
   Boxfill(190 , 270) -(230 , 310) , Red                    'BOX命令测试。
   Boxfill(205 , 285) -(215 , 295) , Green
   Box(196 , 276) -(224 , 304) , Cyan
   '
   Circle(138 , 292) , 18 , Magenta                         'CIRCLE命令测试。
   Circle(138 , 292) , 10 , Yellow
   Line(112 , 292) -(164 , 292) , White
   Pset 138 , 292 , Black
   '
#endif
   '
   End

'--------------------------------------------------------------------------------------------------

   '
   '  * 字体数据 *
   '
$include "color8x8.font"
   '
   '  * BGC图像数据 *
   '
'5011_255_240:
'$bgf "5011_255_240.BGC"

楼主:
呵呵~~~手机版用了自动翻译吗?颜色指令都变成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