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学习重点

楼主(2021-01-27):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参考解答 及评分标准
适用年级专业电子信息、通信工程、建筑智能
专业  班级 学号姓名

总分
阅卷

教师

………………………………………………………………………………………………………………
一、填空题
(每空1分,共15分)
1. MCS-51单片机中的51子系列片内有__128__字节的RAM,外部RAM存储器最大可扩展    64K  字节。
2.设fosc=12MHZ,执行一条2个机器周期的指令,时间为 2μS,ALE信号的工作频率是2MHZ
3.指令MOVX A,@DPTR, 源操作数的寻址方式是间址寻址,执行本条指令时产生的控制信号是   RD(读)有效。
4.串行通信时RI、TI由硬件置位,由软件复位。
6. 在直接寻址方式中,只能使用 8   位二进制数作为直接地址,因此其寻址对象只限于内部RAM
7. 为扩展存储器而构成系统总线,应以P0口的8位口线作为8位地址/数据线,以P2口的口线作为8位地址线。
8. 在查询和中断两种数据输入输出控制方式中,CPU效率较高的是中断
9. 通过堆栈操作实现子程序调用,首先要把   PC 的内容压入堆栈,以进行断点保护。调用返回时进行出栈操作,把保护的断点送回  PC

二、选择
(每小题1分,共15分)
1、对于MCS-51单片机来说,如果程序存储区只用外部ROM 空间,EA脚应该(   A    )。
   (A) 接地             ( B) 接电源           ( C) 悬空         (  D) 接外部ROM的OE’ 端

2、程序计数器PC用来(  C     )。
(A)存放指令                    ( B)存放正在执行的指令地址
(C)存放下一条的指令地址     (D)存放上一条的指令地址
3、数据指针DPTR中的内容是指向(    D  )的地址  。
   (A)CPU控制器   (B)CPU运算器 ( C)外部程序存储器  (  D)外部数据存储器
4、单片机上电后或复位后,工作寄存器R0是在(   A  ) 。
   (A)0区00H单元    ( B)0区01H单元 (C)1区00H单元   (  D)2区00H单元
5、一个EPROM的地址有A0----A11引脚,它的容量为( B    )。
   (A)2KB              (B)4KB              (C)11KB   ;         ( D)12KB
6、8031单片机中既可位寻址又可字节寻址的内部RAM单元是(    A )。
   (A)20H              (B)30H              (C)80H                (D)7FH
7、在8155芯片中,决定口和RAM单元编址的信号是(   C  )
file:///C:/Users/17372/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giffile:///C:/Users/17372/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A)AD7~AD0和WR     (B)AD7~AD0和CE
file:///C:/Users/17372/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3.gif(C)AD7~AD0和IO/M    (D)AD7~AD0和ALE
8、在使用多片DAC0832进行D/A转换、并分时输入数据的应用中,它的两级数据锁存结构可以(  B  )
     (A)提高D/A转换精度        (B) 保证各模拟电压同时输出
(C)提高D/A转换速度     (D)增加可靠性
9、在MCS—51中,需要外加电路实现中断撤除的是 ( B   )
(A)定时中断            (B)电平方式的外部中断
(C)脉冲方式的外部中断   (D)串行中断
10、当标志寄存器P S W的R S 1和R S 0分别为1和0时,系统选用的工作寄存器组为(    C )。
   (A)组0             ( B)组1             ( C)组2              ( D)组3
11.设(A)=0 C 3 H,(R0)=0 A A H,执行指令A N L    A,R0后,结果(  A   )。
  ( A) (A)=82H        ( B) (A)=6CH     (C ) (R0)=82     ( D) (R0)=6CH
12.在下列信号中,不是给数据存储器扩展使用的是( B   )
(A) RD      ( B) EA     (C) WR      (D) ALE
13.如果以查询方式进行定时应用,则应用程序中的初始化内容应包括( D
(A)  系统复位、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设置计数初值
(B)  设置中断方式、设置计数初值、启动定时
(C)  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设置计数初值、打开中断
(D)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设置计数初值、禁止中断
14.帧格式为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和1个停止位的异步串行通信方式是(  B  )
    (A)方式0   (B)方式1      (C)方式2    (D)方式3
15.执行M O V     I E,#85H指令的意义是:(D     )。
     A)屏蔽中断源         B)开放外部中断源0
(C )开放外部中断源1    ( D)开放外部中断源0和1

解:83H∩17H=03H,(A)=03H;(17)=34H∪03H=37H,(A)=03H;(A)=03H⊕37H=34H                                                                        再由CPL A 后得:(A)=CBH 。评分标准:结果对,无过程记3分;结果错,有过程则每句记1分。

三、阅读程序题(每小题5分,共20分)
1已知(A=83H,(R0=17H,(17H=34H,试写出80C51执行下列程序段后,A的内容(要求写出分析过程)。
ANL  A,#17H
ORL   17H,A
XOL   A,@ R0
CPL  A

解:7AH∪0FH=7FH→A,SWAP  A后(A)=F7H,RRC  A后

(A)=FBH, (CY)=1,

FBH⊕0FH=F4H→A,F4H∩10H=10H                                                                             ∴(A)=10H,(CY)=1。评分标准: 结果对,无过程记3分;结果错,有过程,则每句记1分。

2. 已知(A)=7AH和PSW=80H,试写出80C31执行下列程序的最终结果(要求写出分析过程)。
      ORL    A ,#0FH
SWAP  A
RRC   A
XRL   A ,#0FH
ANL   A ,#10H

3.假设单片机内部RAM地址为data单元内存了一个数据X,试指出单片机执行下列程序段后所实现的功能(要求写出分析过程)。

解:单片机执行上述程序后,所实现的功能是:将地址为data单元的内部数据存储器中的数X乘以10的功能。评分标准:

结果对,无过程记3分;结果错,有过程,则每句记1分。

          MOV R0#data
          MOV A,@ R0
         RL  A
         MOV   R1, A
RL  A
RL  A
ADD A,R1
MOV  @ R0,A

解:将X与50比较,若X=50则程序转去执行LOOP2程序段;若X<50则程序转去执行LOOP1程序段;若X>50则程序转去执行LOOP3程序段。

评分标准:

结果对,无过程记3分;结果错,有过程,则每句记1分。

4假定下列程序中20H单元里放的是一无符号数X,试用文字叙述程序所完成的功能是什么?
MOV  A,20H
CJNE  A,#50,COMP
SJMP   LOOP2
COMP: JNC   LOOP3
LOOP1: …         ;LOOP1程序段
LOOP2:…          ;LOOP2程序段
LOOP3:…          ;LOOP3程序段
END

四、简单程序设计(每小题10分,共20分)
1设自变量X为一无符号数,存放在内部RAMVAR单元,函数Y存放在FUNC单元。请编出满足如下关系的程序:
file:///C:/Users/17372/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gif         X    当 X≥50
Y=      5X    当 50>X≥20                                                                                                    2X    当  X<20
VAR   EQU 20H

评分标准:

程序结构对记4分,

实现X≥50,50>X≥20,X<20每一分支为2分,结果保存2分

FUNC  EQU 21H
ORG  0100H
MAIN: MOV  A,VAR
        CJNE A,#50,COMP1
COMP1:JC LOOP1
        MOV  R1,A
SJMP  DONE
LOOP1: CJNE  A,#20,COMP2
COMP2:JNC LOOP3
         RL A
        MOV  R1,A
SJMP   DONE
LOOP3: RL  A
         RL A
ADD  A,VAR
         MOV R1,A
DONE: MOV  FUNC,R1

2.编写一个由P1.0口周期输出高低电平各2ms的方波信号的程序,系统采用12MHz晶振,由T0工作在方式2定时100μS,并采用中断响应方式实现2mS定时。提示:

TCON

TF1
TR1
TF0
TR0
IE1
IT1
IE0
IT0
TMOD
GATE
C/T’
M1
M0
GATE
C/T’
M1
M0
IE
EA
ET2
ES
ET1
EX1
ET0
EX0

评分标准:

程序结构对记5分,其中定时器方式1分,初值计算2分,启动定时器1分,中断次数计数器1分;中断服务程序5分,其中开中断1,入口地址对1分,P1.0取反1分,减1和判断结束指令1分,中断返回指令1分;

解:    ORG1000H
       A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INTP
START:MOVSP ,#60H
ANL  TMOD ,#0F0H
        ORL  TMOD , #02H
        MOV  TH0 ,#9CH
        MOV  TL0,#9CH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MOV  R5 ,#14H
        SJMP  $
INTP
       DJNZ R5 , ENDP
       CPL P1.0
       MOV R5 , #14H
ENDPRETI
           END

五、应用题(每小题10分,共30分)
1. DAC0832芯片与8051单片机相连的接口电路如下图所示,假设fOSC=6MHz,试编写程序,使得在输出端V0得到占空比为1:3、周期为9毫秒的方波信号输出。要求高电平用0FFH,低电平用00H送DAC转换实现,没有连接的地址线均视为1。
提示:其中,高电平时间为3毫秒,低电平时间为6毫秒,均可采用延时1mS子程序调用的方式,延时时间可近似实现。MOV RX ,#X 指令执行时间为1个机器周期,DJNZ RX ,LOOP指令执行时间为2个机器周期。
解:根据题意要求编写程序如下
ORG  2000H
LOP0:     MOV  R2,#03H
LOP1:     MOV DPTR,#0BFFFH
          MOV   A,#0FFH
          MOVX  @DPTR,A
ACALLDELAY
DJNZ  R2,LOP1
MOV   R2,#06H
LOP2:      MOV DPTR,#0BFFFH
MOV   A,#00H
MOVX  @DPTR,A
ACALL  DELAY
DJNZ   R2,LOP2
AJMP   LOP0
ORG    3000H
DELAY:    MOV   R6,#0FAH
DEL1:      DJNZ R6,DEL1
            RET
END

评分标准:程序结构正确6分,0832地址正确2分,延时子程序2分。
2、假设图2PA口接一组开关,PB口接一组指示灯,将MCS-51工作寄存器R7的内容送指示灯,将开关状态读入工作寄存器R2。试编写程序。*提示:8255的控制字格式

标志

A组方式
A  I/O
C7~4I/O
B方式
B I/O
C3~0方式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解:

评分标准:

程序结构正确,记4分;

8255地址正确,记3分;

端口方式设置正确,记2分;

R7的内容送指示灯,记1分;

开关状态读入工作寄存器R2,记1分。

MOV  DPTR#7FFFH
MOV  A,#90H
MOVX @DPTR,A
MOV  DPTR,#7FFDH
MOV  A,R7
MOVX @DPTR,A
MOV  DPTR,#7FFCH
MOVX A,@DPTR
MOV  R2,A

2.  一个MCS-51扩展系统,用地址译码法常规最多可扩展多少片6264?它们的地址范围各为多少?试画出其逻辑图。
    解:用地址全译码法常规最多可扩展8片6264,各片地址:0000H~1FFFH, 2000H~3FFFH,4000H~5FFFH, 6000H~7FFFH,8000H~9FFFH, A000H~BFFFH,C000H~DFFFH, E000H~FFFFH。

MCS51

评分标准:扩展片数及各片地址范围正确4分,译码电路2分,6264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扩展电路2分,读、写控制连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