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有没有10个脚的?

楼主(2021-01-27):
(无正文)

网友A:
我把你的问题复制到百度搜索了下,好像没有10引脚的

网友B:
目前市面上基本没有10引脚的

网友C:
有8个脚的,为什么非要找十个脚呢?

网友D:
没有,一般都是40引脚

网友E:
没有10个脚的,有8个引脚的,6个IO,剩下2个一个VCC,一个GND

网友C:
我找了一下stc单片机的封装库,有8,16,20,28,32,40,44,48,64脚的,没发现10脚的

网友F:
我反正从来没见过10只脚的芯片

网友G:
有8个脚的STC15

网友H:
STC的有8脚的,stc15f系列或stcw201s系列等。

网友I:
STC的不熟悉,10脚的IC我见过,但是很少有人封装这种

网友J:
买超过10个脚的比如16脚的,把看着不爽的剪掉

网友K:
没有吧,14角的好像有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我反正从来没见过10只脚的芯片

CH552有10脚的51单片机

网友M:
没有10个引脚的

网友N:
我知道有一个8脚的芯片。

网友O:
我的印象中厂家就不生产十个脚的集成电路,建议使用引脚数量更多的来代替,多余引脚不要去除,因为操作稍不小心容易把有用的也切掉。

网友P:
STC12C2052算不算

网友Q:
STC15好像有

网友R:
STC11就是十个脚的,就是超声波测距上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