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加湿器模块问题,程序烧进去没反应,求指教

楼主(2021-01-27):
论坛里找的程序和笔纸画原理图,自己用AD画了个图和板,但是做出来,按开关按钮,指示灯也没亮。我想问一下电路图有问题吗?为何程序烧进去没反应呢?

#include        "STC8.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PWM=P3^3;
sbit LED1=P5^4;
sbit KEY=P5^5;
void delay(u16 Count);
void Time0_init(void);

void main(void)
{
    u8 num=0;
    P3M0|=0x08;
    P3M1&=0xF7;
    RSTCFG&=0xEF;
    P5M0|=0x10;
    P5M1&=0xEF;
    P5M0&=0xDF;
    P5M1&=0xDF;
    LED1=1;
    PWM=0;
    Time0_init();
    while(1)
       {
           if(KEY==0)
             {
                 delay(10);
                 if(KEY==0)
                 num=(num+1)%2;
                 while(!KEY);
             }
             switch(num)
            {
                case 0:{EA=0;TR0=0;LED1=1;PWM=0;}break;
               case 1:{EA=1;TR0=1;LED1=0;}break;
            }
        }
}

网友A:
烧进去没反应就对了,一般来说程序调试一次成功的情况极少,反正我最少都是几十次才成功,你的资料是参考哪个帖子,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进去没反应就对了,一般来说程序调试一次成功的情况极少,反正我最少都是几十次才成功,你的资料是参考哪个 ...

http://www.51hei.com/bbs/dpj-1980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进去没反应就对了,一般来说程序调试一次成功的情况极少,反正我最少都是几十次才成功,你的资料是参考哪个 ...

直接用了这位老哥设计做的http://www.51hei.com/bbs/dpj-198071-1.html

网友B:
你那里放一个C2是什么意思?这怎么导通呢?

网友C:
根据现有程序来看,SW应该是按键而不是开关。按一下释放,点亮LED并启动定时器;再按一下,关闭LED及定时器。程序不全,delay函数及T0中断没写,PWM输出应该应该在T0中断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现有程序来看,SW应该是按键而不是开关。按一下释放,点亮LED并启动定时器;再按一下,关闭LED及定时器 ...

能帮忙补全吗

网友D:
NMOS晶体管栅极驱动电路不正确。

网友E:
MOS管漏极电感参数很重要的

网友F(2022-05-27):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F:
如果解决了,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G:
mos管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H(2023-08-18):
引用 网友G:
mos管的驱动有问题

请问MOS的驱动问题出现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