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药盒设计制作 求大神指导该如何学习?想通过自学编程完成一个diy作品

楼主(2021-01-27):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我想做一个有一下功能的一个智能药盒
1.计时功能
2.定时功能
3.用药时间提
4.用量提醒
5.连接蓝牙或者wifi给手机APP反馈用药情况功能
本人小白一个求求各位大神教一教,一定会用心学习的感谢帮助我的每一个人!!!

网友A:
>我想做一个有一下功能的一个智能药盒
>1.计时功能
>2.定时功能
>3.用药时间提
基本的計時功能做好, 1., 2., 3. 可以算是一個問題.
>4.用量提醒
是顆粒用藥? 還是液體用藥? 有機構要配合嗎?
>5.连接蓝牙或者wifi给手机APP反馈用药情况功能
這個可以配合 IoT 的方案來解決,

本人小白一个求求各位大神教一教,一定会用心学习的感谢帮助我的每一个人!!!

网友B:
你这是做方案了,没有免费的,

网友C:
你好!
1、采用ds1302,实现计时功能
2、在计时功能基础上,增加定时
3、这个提醒,和定时的一样的
4、给药品编号,确定吃药数量
5、采用WIFI或蓝牙,编写APP,实现提醒
6、有问题可以再问

网友D:
这不就是典型的伸手党吗?不动脑子思考

网友E:
可以针对需求逐一搜索应用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是典型的伸手党吗?不动脑子思考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因为现在我是一个纯小白,我先去学习学习在来问一下不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针对需求逐一搜索应用例子。

感谢,为我接下来如何做,给了一些思路,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为我接下来如何做,给了一些思路,谢谢

先学做个万年历,在这个基础上定时计时用药时间提醒

网友G:
不考虑供电问题很容易做,如果说要用电池(锂电)供电,要考虑功耗(休眠模式),及充电电路,相对复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