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TPS电源芯片有哪些啊

楼主(2021-01-27):
想找一个5V转3.3V的电路,网上只有一个TPS73101的电路感觉不太靠谱,一搜TPS电源芯片又特别多,所以想问问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常用的TPS芯片,单输入输出的最好。。。谢谢

网友A:
只认识ASM1117高大上的没敢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认识ASM1117高大上的没敢想

我也是,找了半天最后还是用了1117

网友B:
ME6209A30M3G

网友B:
ME6209A30M3G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要使用低压差稳压器,则可以使用1117。如果要提高效率,可以使用诸如TPS62203的降压转换器:输入3.6V-6V,输出3.3V,300mA;最大输出电压为1。 或TPS63001:输入1.8V-5.5V,输出3.3V,最大1.7A

网友D:
我就知道尽量多选几种,最好国产进口的都能相互替换那种,有的奸商最近跟风暴涨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