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啥C语言函数能实现以下功能

楼主(2021-01-27):
RT,有没有啥函数能实现以下功能----初学单片机和C语言不久,望大神解惑。

比如a=0xfe(1111 1110),b=0xfd(1111 1101),用函数将b中的0移位到a中去也就是c=0xfc(1111 1100)。如果不行,那就算啦
如果可以又该怎么返回,比如,c=0xfc(1111 1100),b=0xfd(1111 1101),将b中的0位转到c中对应1,也就是a=0xfe(1111 1110)
求大神解惑!谢谢!

楼主:
哦,我知道了,按位与运算

网友A:
a=0xfe(1111 1110)|b=0xfd(1111 1101)=c=0xfc(1111 1100) 逆向运算|是做不到的,毕竟不是加减法

网友A:
刚刚用错符号了,应该是a=0xfe(1111 1110)&b=0xfd(1111 1101)=c=0xfc(1111 1100)

网友B:
可以调用  "intrins.h"   里面的一些命令吧,应该方便点
_crol_ 字符循环左移      ;      _cror_ 字符循环右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用错符号了,应该是a=0xfe(1111 1110)&b=0xfd(1111 1101)=c=0xfc(1111 1100)

是,正向 与运算可以,但是逆向好像很难

网友C:
可以调用  "intrins.h"   里面的一些命令吧,应该方便点
_crol_ 字符循环左移      ;      _cror_ 字符循环右移

做流水灯

网友D:
a= ~b|c      即b取反或c  就是a了

网友E:
写一个函数,for(i=0;i++;i<7){}

网友E:
for(i=0;i<7;i++)
{
      i=1<<i;
     if(i&&b==0)
     {
       a=a<<1;
     };通过这条语句可以实现刚才的算法
}

网友F:
按位操作,一位一位的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