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单片机模拟通道可以直接做模拟信号输入么?

楼主:
大侠们,问个比较弱智的问题,
STM8S103单片机模拟通道可以直接做模拟信号输入么?
由于电路要求,需要采集两个模拟信号(一个温度信号,一个电流信号),,手册里的方框图里介绍了多达5个通道的ADC,细查手册该单片机引脚说明只有一个ADC通道,不太明白其它4个ADC通道在哪里,另外这4个模拟输入通道是否可以直接接模拟信号呢?还是需要另加AD转换才行?
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2021-01-28):
一个AD转换器,5个输入通道。5个输入通道共用一个AD转换器,分时复用。在模拟信号小于等于Vref时,可以直接接到Ain上。注意,如果信号太小就需要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AD转换器,5个输入通道。5个输入通道共用一个AD转换器,分时复用。在模拟信号小于等于Vref时,可以直接 ...

在模拟信号小于等于Vref时???? 电路里没有这个参考电压的哦 你所说的这个参考电压指哪个?     两个模拟信号都是分压电压信号不高于单片机VCC3V的1/2v的

网友A:
ADC都需要一个Vref,有的内部自建,有的需要外部提供,具体情况要看器件手册,对于单片机大都用VDDA做Vref,也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