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音乐驱动程序代码加转换软件

楼主(2021-01-28):
/*                                        单片机演奏一个音符,是通过引脚,周期性的输出一个特定频率的方波。
这就需要单片机,在半个周期内输出低电平、另外半个周期输出高电平,周而复始。
众所周知,周期为频率的倒数,可以通过音符的频率计算出周期;演奏时,要根据音符的不同,把对应的、半个周期的定时时间初始值,送入定时器,再由定时器按时输出高低电平。
下面是个网上广泛流传的单片机音乐演奏程序,很多人都关心如何修改乐曲的内容,但是不知如何入手。做而论道对这个软件,做了一些说明,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以后大家自己就能够编写进去新的乐曲。
在这个程序中,包括了两个数据表,其中存放了事先算好的、各种音符频率所对应的、半周期的定时时间初始值。有了这些数据,单片机就可以演奏从低音、中音、高音和超高音,四个八度共28个音符。
演奏乐曲时,就根据音符的不同数值,从表中找到定时时间初始值,送入定时器即可控制音调。
乐曲的数据,也要写个数据表:code unsigned char sszymmh[],表中每三个数字,说明了一个音符,它们分别代表:
第一个数字是音符的数值1234567之一,代表多来咪发...;
第二个数字是0123之一,代表低音、中音、高音、超高音;
第三个数字是时间长度,以半拍为单位。
乐曲数据表的结尾是三个0*/
#include <reg52.h>
sbit   speaker = P1^7;
sbit   SE = P1^6;
unsigned char timer0h, timer0l, time;
//--------------------------------------
//单片机晶振采用11.0592MHz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高八位     本软件共保存了四个八度的28个频率数据
code unsigned char FREQH[] = {
    0xF2, 0xF3, 0xF5, 0xF5, 0xF6, 0xF7, 0xF8,    //低音1234567
    0xF9, 0xF9, 0xFA, 0xFA, 0xFB, 0xFB, 0xFC, 0xFC,//1,2,3,4,5,6,7,i
    0xFC, 0xFD, 0xFD, 0xFD, 0xFD, 0xFE,            //高音 234567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F};   //超高音 1234567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低八位
code unsigned char FREQL[] = {
    0x42, 0xC1, 0x17, 0xB6, 0xD0, 0xD1, 0xB6,    //低音1234567
    0x21, 0xE1, 0x8C, 0xD8, 0x68, 0xE9, 0x5B, 0x8F, //1,2,3,4,5,6,7,i
    0xEE, 0x44, 0x6B, 0xB4, 0xF4, 0x2D,             //高音 234567
    0x47, 0x77, 0xA2, 0xB6, 0xDA, 0xFA, 0x16};   //超高音 1234567
//--------------------------------------
/*code unsigned char sszymmh[] = {
3,2,3,5,2,1,6,2,2,5,2,1,6,2,
1,1,3,4,6,2,3,1,3,1,3,2,2,2,2,1,3,
2,1,5,2,4,5,2,3,3,2,1,6,2,2,3,2,1,2,
2,1,1,2,4,5,2,3,3,2,1,2,2,3,6,1,1,1,
2,4,1,2,4,1,3,3,6,2,1,5,2,2,6,2,1,6,
2,1,5,2,1,5,2,4,5,2,3,6,2,1,1,2,1,2,
2,1,5,2,1,3,2,4,2,2,3,3,2,1,5,2,2,1,
3,2,6,2,1,5,2,1,3,2,1,2,2,1,1,2,4,6,
2,3,1,3,1,5,2,1,3,2,1,2,2,2,6,1,1,1,
2,1,1,2,4,6,2,3,1,3,1,5,2,1,3,2,1,2,
2,2,1,2,4,6,2,3,1,3,1,5,2,1,3,2,1,2,
2,2,6,1,1,1,2,1,1,2,4,6,2,3,1,3,1,5,
2,1,3,2,1,2,2,2,6,1,1,1,2,1,1,2,4,

0, 0, 0};*/
//code unsigned char sszymmh[] = {1,2,3,2,2,1,6,1,1,1,2,1,5,1,2,5,2,3,1,3,1,6,2,1,5,2,1,3,2,1,5,2,1,2,2,4,2,2,3,3,2,1,7,1,2,6,1,2,5,1,3,6,1,1,1,2,2,2,2,2,3,1,2,1,2,2,6,1,1,5,1,1,6,1,1,1,2,1,5,1,4,3,2,3,5,2,1,7,1,2,2,2,2,6,1,1,1,2,1,5,1,4,3,1,1,5,1,2,3,1,2,5,1,1,6,1,1,7,1,1,2,2,1,6,1,4,5,1,1,6,1,1,1,2,3,2,2,1,5,2,2,3,2,2,2,2,2,3,2,1,2,2,1,1,2,2,6,1,1,5,1,1,3,1,2,3,1,4,1,2,4,6,1,3,1,2,1,6,1,1,5,1,1,3,1,1,5,1,1,6,1,1,1,2,1,5,1,4,

//0, 0, 0};//梁祝
code unsigned char sszymmh[] = {5,1,1,  1,2,3,  1,2,1,  1,2,1,  1,2,1,  5,1,1,  6,1,1,  7,1,1,  1,2,2,  1,2,2,
3,2,1,  1,2,1,  2,2,1,  3,2,1,  5,2,2,  5,2,1,  5,2,2,
3,2,2,  3,2,1,  1,2,2,  3,2,1,  5,2,2,  3,2,1,  2,2,2, 2,2,4,
6,2,2,5,2,2,2,2,2,3,2,2,5,2,1,3,2,2,5,2,1,3,2,1,2,2,1,3,2,1,1,2,1,2,2,1,3,2,2,
5,2,2,6,1,1,1,2,1,1,2,1,3,2,2,3,2,1,5,2,2,5,2,1,2,2,1,2,2,1,2,2,1,6,1,1,6,1,1,2,2,4,
5,1,1,1,2,3,1,2,1,3,2,3,3,2,1,5,2,4,5,2,4,
1,2,2,3,2,1,5,2,1,5,1,1,6,2,2,5,2,2,
3,2,2,1,2,1,5,2,1,5,2,1,5,2,1,3,2,1,1,2,1,5,1,2,1,2,2,
3,1,1,1,1,1,5,2,1,5,2,1,5,2,1,3,2,1,1,2,1,5,1,2,1,2,2,5,1,2,1,2,2,5,1,2,1,2,2,1,2,2,
0, 0, 0};//国歌
/*code unsigned char sszymmh[] = {6,2,3,5,2,1,3,2,2,5,2,2,6,2,1,6,2,2,5,2,1,3,2,4,6,1,3,1,2,1,2,2,2,5,2,1,3,2,1,2,2,4,
6,2,3,2,3,1,2,3,2,1,3,1,7,2,1,6,2,3,5,2,1,3,2,4,2,2,1,5,2,1,5,2,1,3,2,1,2,2,1,3,2,1,1,2,1,7,1,1,6,1,4,
1,2,3,6,1,1,6,2,1,1,2,2,2,2,2,5,
2,1,3,2,1,2,2,4,5,2,3,3,2,1,3,2,
2,5,2,2,6,2,4,2,3,3,2,3,1,1,3,2,
2,3,2,6,2,1,1,3,1,5,2,1,6,2,1,3,
2,4,2,2,1,5,2,1,5,2,1,3,2,1,2,2,
1,3,2,1,1,2,1,7,1,1,6,1,4,
0, 0, 0};//虞美人 */
//结束标记
//世上只有妈妈好数据表           要想演奏不同的乐曲, 只需要修改这个数据表
//code unsigned char sszymmh[] = {
//6, 2, 3, 5, 2, 1, 3, 2, 2, 5, 2, 2, 1, 3, 2, 6, 2, 1, 5, 2, 1,
//一个音符有三个数字。前为第几个音、中为第几个八度、后为时长(以半拍为单位)。
//6, 2, 3代表:6, 中音, 3个半拍;
//5, 2, 1代表:5, 中音, 1个半拍;
//3, 2, 2代表:3, 中音, 2个半拍;
//5, 2, 2代表:5, 中音, 2个半拍;
//1, 3, 2代表:1, 高音, 2个半拍;
//
//6, 2, 4, 3, 2, 2, 5, 2, 1, 6, 2, 1, 5, 2, 2, 3, 2, 2, 1, 2, 1,
//6, 1, 1, 5, 2, 1, 3, 2, 1, 2, 2, 4, 2, 2, 3, 3, 2, 1, 5, 2, 2,
//5, 2, 1, 6, 2, 1, 3, 2, 2, 2, 2, 2, 1, 2, 4, 5, 2, 3, 3, 2, 1,
//2, 2, 1, 1, 2, 1, 6, 1, 1, 1, 2, 1, 5, 1, 6, 0, 0, 0,,,,,,,,,,,,,,,,,,,,,6,2,3,  6,2,1,  1,3,2,  7,2,1,  6,2,1,  5,2,2,   3,2,1,  5,2,1,   6,2,4,  3,2,3,};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T0中断程序,控制发音的音调
{
TR0 = 0;                     //先关闭T0
speaker = !speaker;          //输出方波, 发音
TH0 = timer0h;               //下次的中断时间, 这个时间, 控制音调高低
TL0 = timer0l;
TR0 = 1;                     //启动T0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延时程序,控制发音的时间长度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 = 0; t1 < t; t1++)    //双重循环, 共延时t个半拍
    for(t2 = 0; t2 < 8000; t2++); //延时期间, 可进入T0中断去发音
TR0 = 0;                        //关闭T0, 停止发音
}
//--------------------------------------
void song()                    //演奏一个音符
{
TH0 = timer0h;               //控制音调
TL0 = timer0l;
TR0 = 1;                     //启动T0, 由T0输出方波去发音
delay(time);                 //控制时间长度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 i;
TMOD = 1;                    //置T0定时工作方式1
ET0 = 1;                     //开T0中断
EA = 1;                      //开CPU中断
while(1) {
                SE=0;
    i = 0;
    time = 1;
    while(time) {
      k = sszymmh[i] + 7 * sszymmh[i + 1] - 1;
                      //第i个是音符, 第i+1个是第几个八度
      timer0h = FREQH[k];      //从数据表中读出频率数值
      timer0l = FREQL[k];      //实际上, 是定时的时间长度
      time = sszymmh[i + 2];   //读出时间长度数值
      i += 3;
      song();                  //发出一个音符
    }
}
}
/*======================================
应网友要求,下面再详细写一下乐谱和数据的转换关系。
以李叔同大师的《送别》的前二小节来说明转换的方法。
这部分的歌词是:"长 亭 外,   古 道 边,";
这部分的乐谱是:| 5 35 1 - | 6 16 5 - |。
(注意:乐谱中的1是高音,上边是带点的;还有些音符,应该有下划线,在这里都无法标出。感兴趣的网友应该去查看正规的乐谱。)
那么,据此就可以写出《送别》前二小节的数据表:
//--------------------------------------*/
//code unsigned char sszymmh[] = {
//5, 2, 2,          3, 2, 1,          5, 2, 1,          1, 3, 4,
//嗦,中音,2个半拍; 咪,中音,1个半拍; 嗦,中音,1个半拍; 哆,高音,4个半拍
//6, 2, 2,          1, 3, 1,          6, 2, 1,          5, 2, 4,
//啦,中音,2个半拍; 哆,高音,1个半拍; 啦,中音,1个半拍; 嗦,中音,4个半拍
//0, 0, 0};
//结束标记
/*--------------------------------------
记住:三个数字一组,代表一个音符。
第一个数字是1234567之一,代表音符哆来咪发...;
第二个数字是0123之一,代表低音、中音、高音、超高音;
第三个数字是半拍的个数,代表时间长度。
当三个数字都是0,就代表乐曲数据表的结尾。
用这个数据表,替换掉程序中《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数据表,本程序就可以播放《送别》的前两小节。
*/

程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