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2位AD测热电偶温度可行吗

楼主(2021-01-28):
单片机精度AD是12位的,热电偶输出热电势经lm358放大256倍到单片机。
0到400度的理论AD是已经去到0到3996,但是单片机ad值会飘,实际测量效果并不好,连1℃都达不到。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使用DS18B20;簡單又準確,可達+/-0.5度C.只是範圍小(-15度~+125度左右;半導體工作範圍)

网友B:
飘多半是358放大电路的问题。358本身虽然初始误差大,但是温度漂移不大还是能用的,能感觉到漂移多半是配用的电阻不行。越复杂的东西越容易飘。热电偶信号不要经过任何放大电路以及其他模拟处理,直接送2块钱的24位ADC如TM7707、HX711处理就行了。

网友C:
你这样经lm358放大256倍到单片机。我的天啊256倍,运放放这么大肯定太飘了,输出来的是一大片噪声。

网友D:
358性能不太好,可选用OPA2374,做成两级放大。热电偶本身的精度就不高,能做到+/-1度的精度很勉强。

网友E:
传感器读数漂移意味着传感器信号调节,参考电压,滤波电路,采样算法等存在问题。 用于热电偶的12位A2D足以实现良好的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58性能不太好,可选用OPA2374,做成两级放大。热电偶本身的精度就不高,能做到+/-1度的精度很勉强。

你就不会静下心来仔细计算一下吗?358虽然便宜,但是输入失调电压温漂3.5uV/C(TI原厂datasheet里面的参数),跟K热电偶40uV/C相比可以忽略不计,楼主电路温漂显然非常巨大,但并非是358造成的,应该是用的300~700ppm温度系数的普通电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