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gbee的一个健康监护系统制作,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21-01-28):
想制作一个基于zigbee的健康监护系统,需要测量人体的体温、心率、血压等数据并发送,但我现在对怎么测这些数据是一脸懵逼,如果用已有的仪器测量出来又该怎么采集以及发送数据呢,求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

Zigbee 在系统这里只是一个传输通道,
问题的关键是体温、心率、血压采集,
体温,简单的可采用DS18B20来完成,
心率呢,可采用光电传感器进行采集,
关键还是血压,这个功能要复杂很多,

完成过的给你看看

网友B:
您可以首先从各个主题开始,例如Zigbee,心跳传感器,血压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然后您将对该项目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网友C:
先知道Zigbee的无线通讯,有一对多,一对一,多对一的方式,接收端进行解析就可以了,解析的方式和上位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