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几个按键用定时器点亮几个小灯程序 求帮助

楼主(2021-01-28):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就用几个按键用定时器点亮几个小灯 程序简单 我写了一半实现不了.

网友A:
这种问题教科书上一堆,各种学习资料第一个例子就是点灯!

网友B:
既然想自己写,就是想自己学习,帮一下应该的。
首先打开两个定时器:
    一个定时中断专门用于查键盘,中断里查按键,按键值放在临时RAM中,如果几次查询结果相同,就查到按键了,把这个按键值从临时RAM转存全局RAM中,方便程序处理。消抖之类不用考虑,定时器中断自然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个定时中断专门控制点灯,每次中断时检查点亮时间计数(此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如果是0熄灭指示灯,如果非0 将点亮时间计数减一 。点亮时间计数为全局RAM,字节或字。
    主程序就查全局RAM(按键值),有新的按键值,就将其清0并按你的要求处理。
两个定时中断程序分开来写要简洁一些。当然,用一个定时器也可以。
还真写了不少,就这样吧。

网友C:
程序都是从简单功能开始的,你先用一个按键一个定时,再一点一点加功能 (别忘了每做完一个功能就备份)

网友D:
首先按键打算怎么控制小灯定好了么,按键定义好KEY0、KEY1按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然后在头文件定义好返回值,假设KEY0按键按下返回值为key=1,这样用来控制小灯,if(key=1),将小灯IO置为高/低电平,控制小灯亮灭,中间加上定时即可

网友E:
就LED一个给高低电平就亮了

网友F:
首先画 流程图 。 流程图 画出来 , 就差补多了

网友G:
单片机实验最简应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