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_WS2812光带源程序,多线程分段流水效果

楼主(2021-01-28):
可以实现预定功能,但不明白为什么可以删除的不能删,不符合常理,是不是有啥缺陷,刚开始学多线
/*
  设置3线程,可以运行流水光带灯、点亮光带、判断逻辑、读取流水速率,但程序本身存在缺陷,可以删除的不能删,可以添加的也不能添加,暂时没有解决,基本运行状态良好
*/
#include <FastLED.h>
#include <SCoop.h>

#define Led      9  // PIN 信号灯引脚
#define NUM_LEDS  32  // 灯壳内发光点数量
CRGB leds[NUM_LEDS]; // 彩灯控制的封装函数

void GDRon(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
void GDGon(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
void GDBon(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
void GDoff(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

void GDLiuR(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
void GDLiuG(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
unsigned int Between ;
//定义灯 编号

//9#引脚输出光带信号

//定义灯 初始状态
  int LED2 = 2; //报警2#引脚
  int LED3;int LED4;int LED5;int LED6 ;int LED7;int LED8;
  int LED10;int LED11 ;int LED12 ;

  int LEDA0;int LEDA1;int LEDA2 ;int LEDA3 ;int LEDA4;int LEDA5 ;

  defineTask(Task1)
  void Task1::setup()
   {
       pinMode( 3,INPUT_PULLUP);pinMode( 4,INPUT_PULLUP);
       pinMode( 5,INPUT_PULLUP);pinMode( 6,INPUT_PULLUP);pinMode( 7,INPUT_PULLUP);pinMode( 8,INPUT_PULLUP);pinMode(10,INPUT_PULLUP);pinMode(11,INPUT_PULLUP);pinMode( 12,INPUT_PULLUP);

       pinMode(A0,INPUT_PULLUP);pinMode(A1,INPUT_PULLUP);pinMode(A2,INPUT_PULLUP);pinMode(A3,INPUT_PULLUP);pinMode(A4,INPUT_PULLUP);pinMode(A5,INPUT_PULLUP);

       pinMode(9,OUTPUT);
       pinMode(LED2,OUTPUT); digitalWrite(LED2,HIGH);

       FastLED.addLeds<WS2812, Led, GRB>(leds, NUM_LEDS);                      // 选择引脚作为发送信号口,仅用一个PIN

       unsigned int leds[] =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
   }

  void Task1::loop()
   {
      LED2   = digitalRead(2);  LED3   = digitalRead(3);  LED4   = digitalRead(4);  LED5  = digitalRead(5); LED6  = digitalRead(6); LED7  = digitalRead(7);
      LED8   = digitalRead(8);  LED10  = digitalRead(10); LED11  = digitalRead(11); LED12  = digitalRead(12);
      LEDA0  = analogRead(A0);  LEDA1  = analogRead(A1);  LEDA2  = analogRead(A2);  LEDA3  = analogRead(A3);  LEDA4  = analogRead(A4);  LEDA5 = analogRead(A5);

      Between = map(LEDA0, 0, 1023, 50, 250);
      if( LED6 == 0 ) {  GDLiuR( 11 , 29 ) ; }    GDoff( 11 , 29 ) ;

    }

  defineTask(Task2)
  void Task2::setup(){
   pinMode( 3,INPUT_PULLUP);pinMode( 4,INPUT_PULLUP);
   pinMode( 5,INPUT_PULLUP);pinMode( 6,INPUT_PULLUP);pinMode( 7,INPUT_PULLUP);pinMode( 8,INPUT_PULLUP);pinMode(10,INPUT_PULLUP);pinMode(11,INPUT_PULLUP);pinMode( 12,INPUT_PULLUP);

   pinMode(A0,INPUT_PULLUP);pinMode(A1,INPUT_PULLUP);pinMode(A2,INPUT_PULLUP);pinMode(A3,INPUT_PULLUP);pinMode(A4,INPUT_PULLUP);pinMode(A5,INPUT_PULLUP);

   pinMode(9,OUTPUT);
   pinMode(LED2,OUTPUT); digitalWrite(LED2,HIGH);

  FastLED.addLeds<WS2812, Led, GRB>(leds, NUM_LEDS);                      // 选择引脚作为发送信号口,仅用一个PIN

  unsigned int leds[] =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
}

void Task2::loop()
{
  LED2   = digitalRead(2);  LED3   = digitalRead(3);  LED4   = digitalRead(4);  LED5  = digitalRead(5); LED6  = digitalRead(6); LED7  = digitalRead(7);
  LED8   = digitalRead(8);  LED10  = digitalRead(10); LED11  = digitalRead(11); LED12  = digitalRead(12);
  LEDA0  = analogRead(A0);  LEDA1  = analogRead(A1);  LEDA2  = analogRead(A2);  LEDA3  = analogRead(A3);  LEDA4  = analogRead(A4);  LEDA5 = analogRead(A5);

  //光控逻辑

  if( LED3 == 0 ){ GDRon( 0 , 4 ) ; }else GDoff( 0 , 4 ) ;

  if( LED5 == 0 ){ GDBon( 10 , 10 ) ; }else GDoff( 10 , 10 ) ;

  // 报警逻辑
  if( LED3  ==0 && LED4  ==0 || LED4 ==0 && LED5  ==0 )   { digitalWrite(LED2,LOW);  sleep(2);  }
  else { digitalWrite(LED2,HIGH); sleep(2);  }     //报警设定
}

  defineTask(Task3)
  void Task3::setup()
   {
       pinMode( 4,INPUT_PULLUP);
       pinMode( 5,INPUT_PULLUP);pinMode( 6,INPUT_PULLUP);pinMode( 7,INPUT_PULLUP);pinMode( 8,INPUT_PULLUP);pinMode(10,INPUT_PULLUP);pinMode(11,INPUT_PULLUP);pinMode( 12,INPUT_PULLUP);

       pinMode(A0,INPUT_PULLUP);pinMode(A1,INPUT_PULLUP);pinMode(A2,INPUT_PULLUP);pinMode(A3,INPUT_PULLUP);pinMode(A4,INPUT_PULLUP);pinMode(A5,INPUT_PULLUP);

       pinMode(9,OUTPUT);
       pinMode(LED2,OUTPUT); digitalWrite(LED2,HIGH);

       FastLED.addLeds<WS2812, Led, GRB>(leds, NUM_LEDS);                      // 选择引脚作为发送信号口,仅用一个PIN

       unsigned int leds[] =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CRGB ( 0,0,0 ),
                              };
   }

  void Task3::loop()
   {
      LED4   = digitalRead(4);
      LEDA0  = analogRead(A0);

      int Between = map(LEDA0, 0, 1023, 50, 250);
      if( LED4 == 0 ) {  GDLiuG( 5 , 9 ) ; }    GDoff( 5 , 9 ) ;

    }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mySCoop.start();  }
void  loop(){ yield();  }

void GDRon(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
    {
      int x = b - a ;
       for( int y = 0; y <= x ;y++ )
           {
            int i = y + a ;
            leds[i] = CRGB ( 150,0,0 );
            }
            FastLED.show(); sleep(1);
    }
void GDGon(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
    {
      int x = b - a ;
       for( int y = 0; y <= x ;y++ )
           {
            int i = y + a ;
            leds[i] = CRGB ( 0,150,0 );
            }
            FastLED.show(); sleep(1);
    }

void GDBon(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
    {
      int x = b - a ;
       for( int y = 0; y <= x ;y++ )
           {
            int i = y + a ;
            leds[i] = CRGB ( 0,0,150 );
            }
            FastLED.show(); sleep(1);
    }

void GDoff(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
    {
       int x = b - a ;
       for( int y = 0; y <= x ;y++ )
           {
            int i = y + a ;
            leds[i] = CRGB ( 0,0,0 );
            }
            FastLED.show(); sleep(1);
    }

void GDLiuR(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
    {

            int x = b - a;
        Serial.println( LEDA0 );
        Serial.println( Between );
        for( int y=2; y <= x ;y=y+3 )
           { int i = y + a ; leds[i] = CRGB ( 0,0,0 ); }
        for( int y=0; y <= x ;y=y+3 )
           { int i = y + a ; leds[i] = CRGB ( 150,0,0 ); }   FastLED.show();   delay( Between ) ;

        for( int y=0; y <= x ;y=y+3 )
           { int i = y + a ; leds[i] = CRGB ( 0,0,0 );  }
        for( int y=1; y <= x ;y=y+3 )
           { int i = y + a ; leds[i] = CRGB ( 150,0,0 );   }  FastLED.show(); delay( Between ) ;

        for( int y=1; y <= x ;y=y+3 )
           { int i = y + a ; leds[i] = CRGB ( 0,0,0 );  }
        for( int y=2; y <= x ;y=y+3 )
           { int i = y + a ; leds[i] = CRGB ( 150,0,0 );   }  FastLED.show(); delay( Between ) ;
    }
void GDLiuG(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
    {
         int x = b - a ;
        for( int y=2; y <= x ;y=y+3 )
           { int i = y + a ; leds[i] = CRGB ( 0,0,0 ); }
        for( int y=0; y <= x ;y=y+3 )
           { int i = y + a ; leds[i] = CRGB ( 0,150,0 ); }   FastLED.show();   delay( Between ) ;

        for( int y=0; y <= x ;y=y+3 )
           { int i = y + a ; leds[i] = CRGB ( 0,0,0 );  }
        for( int y=1; y <= x ;y=y+3 )
           { int i = y + a ; leds[i] = CRGB ( 0,150,0 );   }  FastLED.show(); delay( Between ) ;

        for( int y=1; y <= x ;y=y+3 )
           { int i = y + a ; leds[i] = CRGB ( 0,0,0 );  }
        for( int y=2; y <= x ;y=y+3 )
           { int i = y + a ; leds[i] = CRGB ( 0,150,0 );   }  FastLED.show(); delay( Between ) ;
    }

  // if( millis() - lastTime > 2 * Between  )

//  leds[i] = CRGB ( 0,150,0 );    // 翠绿
//  leds[i] = CRGB ( 150,0,0 ); FastLED.show(); sleepMicroseconds(10);   // 大红
//  leds[i] = CRGB ( 100,100,0 ); FastLED.show(); sleepMicroseconds(10); // 中黄
//  leds[i] = CRGB ( 0,0,150 ); FastLED.show(); sleepMicroseconds(10);   // 深蓝
//  leds[i] = CRGB ( 100,0,100 ); FastLED.show(); sleepMicroseconds(10); // 绛紫
//  leds[i] = CRGB ( 0,100,100 ); FastLED.show(); sleepMicroseconds(10); // 天蓝

以上代码下载:

网友A:
我试验了,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