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让蜂鸣器30s循环响一次的程序如何编写?循环报警,求思路

楼主(2021-01-28):
如题,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网友A:
定时器,变量计数满为30s当变量大于某数,蜂鸣器响,else不响。高低电平控制三极管

网友B:
通常给程序设置一个工作节拍,比如一秒的节拍,主程序在这个节拍下运行。在主程序中可设置变量来计次数,在一秒节拍下比如计数为30次就置位一个标志位,则说明30秒到了,利用if语句判断这个标志位为1时去处理30秒一次的任务。至于怎样设置一秒的节拍,还是要用定时器,可以设置20ms的自动重装定时器,中断计数50次则为1秒并置位一个秒节拍标志位。进入相关标志位去处理任务时要记得复位该标志位。

网友C:
#include <REGX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fmq=P2^3;   //定义I/O
uint cnt=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6082)/256;        //   50ms    11.0592MHz
    TL0=(65536-46082)%256;
    TR0=1;
    led=0;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65536-46082)/256;
            TL0=(65536-46082)%256;
            cnt++;
            if(cnt>=600)               //  30s
            {
                cnt=0;
                fmq=~fmq;
            }
        }
    }
}

用定时器,变量计数满30s后再执行蜂鸣器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定时器,变量计数满30s后再执行蜂鸣器响

感谢感谢。

网友D:
先把蜂鸣器的叫声频率定好,然后在启动计时,可以用定时中断计时,也可以用多进程计时,到了30S就运行一次蜂鸣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