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实现步进电机受到阻力自动停止吗?

楼主(2021-01-28):
跟51单片机相连的步进电机能通过硬件或者软件实现无法转动时自动停止吗?如果可以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tmc驱动有 uart模式可以根据阻塞时的电流变化判断,你所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做软限位。

网友B:
可以,需要检测电流,要躲过启动和正常工作电流的。

网友C:
无法转动时,是指阻力太大了,电机的电流和有很明显的变化的,监控电流超过一定限值后就断电,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了!

网友D:
某些步进电机驱动器IC具有电流检测功能,您可以在代码中设置电流变化率阈值,以判断电机是否堵转。

网友E:
可以的,堵转时持续电流会很大

网友F:
可以自己做个反电动势检测的方法,无法转动的时候,反电动势为零,这样就可以用来对电机进行自动停止。
硬件上的话,做个反电动势检测电路,软件上的话,也可以通过电机电压,电流,电机参数,由电机方程,得到反电动势,低速情况下,反电动势很微弱。效果可能在转速很低的情况下,不怎么好。也可以通过观测器得到电机的估计位置信息,也可以做到,不过更加好的方法,就是加个编码器,既简单,又方便。就是要增加成本。

网友D:
可以定义与电动机承受的力相对应的电流。 当电流传感器检测到符合定义的电流时,程序停止电动机。

网友G:
电机上加个编码器,计数,通过是否计数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