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电路交流等效电路怎么画

楼主(2021-01-28):
大家好,向各位请教一下,这种长尾式差放交流等效电路怎么画,我的疑惑点是T3在交流通路中怎么处理?因为差模输入时,T3集电极电流为0,是把T3的基极当做接地吗?

网友A:
T3是基本恒流源基极分压基本稳定由射级电阻负反馈作用当IC电流增大时电阻上压降上升基极压降减小使IC电流减小这就是恒流基本原理,输入信号经由T1T1放大压降施加到T3上由晶体管曲线可知T3的IC基本保持不变,因此T3等效于一个电阻这个电阻不同普通电阻,普通电阻随电压变动电流也随之变动,因此T3构成的等效电阻可大幅度提高放大效率,由电路图可知T3的IC不可能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T3是基本恒流源基极分压基本稳定由射级电阻负反馈作用当IC电流增大时电阻上压降上升基极压降减小使IC电流减 ...

差模信号输入时,T3的ic=0.对不?那交流等效电路怎么画?怎么等效这个T3?还是用h模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模信号输入时,T3的ic=0.对不?那交流等效电路怎么画?怎么等效这个T3?还是用h模型吗?

由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可知要工作在放大区IC是不可能为0的

网友A:
因此IC=0这个不正确观点一定要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此IC=0这个不正确观点一定要纠正.

大侠,我前提是交流等效电路,交流,且为差模输入。对不?

网友A:
嗯,分析一定会有以前学过的基础融入,可把三极管当作一个等效可变电阻,放大电路最终要反映到输出的,否则设计这样的放大电路就无意义了.

网友A:
交流也可看作是瞬时的直流

网友A:
是把T3的基极当做接地无从谈起!

网友A:
只能说T3对差模无负反馈作用对放大倍数不影响而已.

楼主:
交流等效电路是这样,跟我画的有出入,还是不知道怎么去画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T3对差模无负反馈作用对放大倍数不影响而已.

麻烦看下我发的答案,自己画出来和它有出入。

楼主:
答案、答案、答案

网友B:
差分电路,最近也正在寻找相关的资料,有使用到,我是用运放做的,检测效果不是很准确,正在琢磨,有了结果和楼主探讨下!

网友A:
由T3对交流的作用来说不用画在图上,那你分析IC和基极干吗?T3恒流作用只能是看作整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电路,最近也正在寻找相关的资料,有使用到,我是用运放做的,检测效果不是很准确,正在琢磨,有了结果 ...

探讨我怕跟不上,我目前就是看完B站模电视频之后刷题的。有空一起研究下这题,我还是不明白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T3对交流的作用来说不用画在图上,那你分析IC和基极干吗?T3恒流作用只能是看作整体.

不好意思,可能没掌握好,不太明白。,如果不麻烦的话,能否以这题为切入,整个交流等效电路求解过程分析一下。感谢。

楼主:
想了一下,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T3对交流的作用来说不用画在图上,那你分析IC和基极干吗?T3恒流作用只能是看作整体.

我想了一下,过程贴在下面,麻烦帮我看下对不对。

网友C(2022-01-30):
兄弟,你管子画错了,T4管是PNP型,你画成了NPN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