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外部函数可不可以像JAVA这么写?

楼主(2021-01-29):
#define public extern
public class()
{
hanshu0()
  {
  ;
  }
hanshu1()
  {
  ;
  }
hanshu2()
  {
  ;
  }
hanshu3()
  {
  ;
  }
}

网友A:
不能
JAVA里面
hanshu1();
hanshu1(char A);
hanshu1(char A,char B)
可以同时存在,还可以相互调用,但是C里面不行
但是你可以试试结构体
struct typedef
{
void *hanshu1();
void *hanshu2();
void *hanshu3();
}

网友B:
MDK可以,C51连C99都不支持,这么写就是天方夜谭。

网友C:
应该不能,这是语言自身的发展缺陷吧,琢磨琢磨也许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