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初学者,求推荐一款STM32开发板

楼主(2021-01-29):
市面上的STM32开发板,品牌众多,眼花缭乱,乍一看去,总觉得大差不差,但细微之处又看不出来,外设,学些资料,教程等,这些的差别有多大?求推荐一款适合初学者的STM32开发板。

网友A: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

网友B:
原子的开发套件还可以

网友C:
原子的比较好入门。

网友D: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 τ 宝价20多块, 48PIN+64Kflash的MCU, 就够入门了.

网友E:
其实学习板随便买一个都用。如果周围有兴趣小伙伴多,可以共同做,每人一个,软硬件都可以学得到。只做一个的话成本高于购买的,不如购买。

网友F:
首先,不要听信任何人的推荐,我的建议是 把你所知道的,都体验一下相同的课程。看看到底谁家的教程能让你学会。毕竟你买这玩意就是学东西的,要是资料课程很垃圾。你压根学不下去。那你就当冤大头了。

网友F:
我们虽然是做STC开发板,但是,有句话也可以用在STM32上,资料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在于你能不能容易理解。

网友G:
正点原子和野火的吧

网友H:
如果楼主有明确的目标,例如做CAN、485通讯,驱动彩屏做GUI,那就买有对应硬件的开发板。如果楼主没有任何实际目标,同意楼上诸位,买个最小系统板就足够用了。再买个jlink、USB转串口ttl就足够入门了。资料教程都是不需要的,到ST官网下载就可以了。除了做GUI项目以外,我就没买过开发板,官网资料完全够用,别吃别人嚼过的烂东西。

网友I:
一般f103c8t6足够初始使用了
STM32F103C8T6
如果暂时不想买的话也可以试试proteus仿真,效果也还是可以的
stm32不同型号的主要差距也就是引脚数,flash容量,封装温度等等不同。小的程序对于不同型号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
如果楼主有明确的目标,例如做CAN、485通讯,驱动彩屏做GUI,那就买有对应硬件的开发板。如果楼主没有任何 ...

以前买过一块板,好久没做了,不知如何重新开始?

网友J:
正点原子的zet6可以用作初学者使用

网友K:
正点原子战舰V3就可应该,STM32F103

网友L:
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的开发板都不错,野火的代码写的可能会更好点。

网友M:
野火的stm32f103zet6,b站有视频。师兄推荐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野火的stm32f103zet6,b站有视频。师兄推荐我的

好的,我在网上看看,你学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N:
感觉正点原子的MINI板子比较好,关键它有一个好的生态,你查资料什么的都比较方便

网友O:
野火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觉正点原子的MINI板子比较好,关键它有一个好的生态,你查资料什么的都比较方便

你所的比较好的生态指的是什么?

网友P:
我觉得的可以用清翔的我就是用这个入门的感觉很OK讲解到位!!!

网友Q:
stm32与51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我以为不要着急买板,先看看相关教程,再仿真试试手,然后决定是否买板。

网友R:
推荐野火,野火的开发板对入门者比较友好,特别是前七八章。手把手通过C语言一步一步的封装库函数,让自己知道官方是怎么封装库函数的。前面几章也是整个文档的精华,配合视频一步一步来。我也是看野火的入门的。

网友S:
最小开发板,加洞洞板

网友T:
其实,初学单片机,嗯最好是自己做板子。不过,现在开发板也便宜,买个原子的吧。因为,我觉得他的例程实用一些。

网友U:
正点、野火、安富莱

网友V:
建议你选去看看各家的免费基础教程,哪个讲得你明白,就买哪个

网友W:
直接上正点原子的F407

楼主:
引用 网友R:
推荐野火,野火的开发板对入门者比较友好,特别是前七八章。手把手通过C语言一步一步的封装库函数,让自己 ...

您说的前七八章是书籍的前七八章嘛?是哪一本书?方便推荐一下嘛?

网友X:
板子都大同小异,关键是看查资料是否方便,是否有完善的售后技术支持

网友Y:
正点原子战舰开发板,主要是教程很规范,板子各种外设也挺多,很适合新手使用学习

网友Z:
学STM32最重要的是教程。而每一家,每个人的教程教课的风格都有一定的区别,我看过某家的单片机开发视频教程那真的是看不下去,自然就不想看。教程教的内容基本上差不多都是教如何使用各种常用的外设。程序基本上改改就可以直接套用,每个人写的程序风格也有所区别,学习时应该多找一些例程看看吸取别人的长处。

楼主:
引用 网友Z:
学STM32最重要的是教程。而每一家,每个人的教程教课的风格都有一定的区别,我看过某家的单片机开发视频教 ...

求推荐啊

网友AA:
我比较推荐正点原子的战舰版,我也是刚学完,自己感觉挺好的

网友AB:
正点原子的不错

网友AC:
可以选择正点原子的开发板,有配套的视频教程,学起来比较容易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可以选择正点原子的开发板,有配套的视频教程,学起来比较容易入门

看来学习正点原子的还不少呢

网友AD(2021-04-08):
我也在选择,开始整个esp32自己玩,一个小问题都好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我也在选择,开始整个esp32自己玩,一个小问题都好难解决

你有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呢?

网友AE:
正點原子的比較好入門,教學文件較多。

网友AF:
可以入手一块正点原子的mini板进行学习,再买一块C8T6的最小系统板进行独立验证

网友AG:
在校学生,站在我的角度我开始学习时,我买的是战舰V3,我当时想的是外设功能越多越好,但是随着我的学习,我发现我根本无法一直按照教程学习下去,我于是就把基础部分学完了,然后我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学,边做东西边学。刚开始我买了战舰V3开发板,但是我好像只用了c8t6的功能。而我看的最多的最熟悉的数据手册也是c8t6,慢慢的发现32系列的差不多一样的用法,大差不差

网友AH:
正点原子,野火都可以

网友AI:
正点原子的资料多,配套设备也很全,想加模块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