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的时候speaker怎么才能发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1-29):
扬声器换一个能发出声的模型,基极加1K电阻

网友B:
这个可能是主板蜂鸣器声音,不是耳机声音,现在有些主板没有蜂鸣器了

网友C:
这个是无源蜂鸣器,用高频驱动

网友A:
Proteus 8里面有两个speaekr。一个带有PCB封装,另一个没有PCB封装并带有音量条带。
没有PCB封装并带有音量条带的可以在仿真时发声

网友D:
BUZZER         DEVICE        Generic buzzer symbol
BUZZER         ACTIVE        DC Operated Buzzer - Outputs Via Sound Card
SOUNDER       ACTIVE        Piezo Sounder model (Digital) - Outputs Via Sound Card
SPEAKER        DEVICE        Generic loudspeaker symbol
SPEAKER        ACTIVE        loudspeaker model (Analog) - Outputs Via Sound Card

网友E(2023-06-18):
只有这个元器件才可以在仿真的时候产生蜂鸣并有音量变化,使用的时候必须右键编辑属性,将不进行仿真模拟取消勾选,但是题目中的元器件在很多图纸上都会出现声音的标志,这点无法解决,但取消题目中这种元器件属性的不进行仿真模拟会报错,大概这种元器件不能进行仿真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