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for循环是怎么执行的?初始值是多少值为多少的时候是跳出循环?

楼主(2021-01-29):
关于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t) //定义延时函数
{
register uint bt;
for(;t;t--)  //疑问这里t的值是怎么循环的,初始值是多少值为多少的时候是跳出循环?
    for(bt=0;bt<255;bt++); //这一行就有数值循环可以看懂
}

网友A:
初始值是自己定义的,t减到零的时候跳出循环

网友B:
调用的时候赋值。t为〇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用的时候赋值。t为〇退出。

非常感谢,明白了,原来后面那个是赋值,我分开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明白了,原来后面那个是赋值,我分开看来

delay的参数是赋值。

register应该改为volatile。c51的作者假设他的用户都不懂这个关键字,所以不写也可以。正规c编译器会直接把变量置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用的时候赋值。t为〇退出。

那为什么会有两行for语句,第一个uint 和第二个tuint bt各有什么意义,这个关系然我思维卡住了,理解不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会有两行for语句,第一个uint 和第二个tuint bt各有什么意义,这个关系然我思维卡住了,理解不进 ...

写一行时间不够呗,这也看不懂?

网友C:
for (循环变量赋初值; 循环条件; 循环变量增值)for(;t;t--)

循环变量赋初值:不赋初值
循环条件:t > 0
循环变量增值:t-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一行时间不够呗,这也看不懂?

是两个循环次数相乘吗?包含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两个循环次数相乘吗?包含关系?

你自己仔细想想吧,大概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仔细想想吧,大概是对的。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