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频率与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2021-01-29):
如题,请问STC89C52的频率与哪些因素有关。是与晶振频率相同吗,还是与其它因素例如电压也有关系

网友A:
有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

网友B:
处理器的频率都与晶振频率有关。
电压与单片机频率无关
但是单片机的正常运行必须要接上正确的电压

网友C:
与晶振频率有关

网友D:
晶振频率与分频寄存器 和12T/6T模式

网友E:
外部电源和内部晶振

网友F:
只与晶振和工作模式有关。实测最高可用32m晶振,40m不稳定。如果追求速度可以32m,stcisp编译器会自动检测到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