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switch语句怎么执行的?5个分支应该是都被执行了,不知道怎么执行的

楼主(2021-01-29):
/*******Mode键设置报警参数********/
if(Mode==0 && Mode_flag)//0与1=0
{
WriteCOMDATA(0x0F,0);//LCD显示光标
Delay(100);
if(Mode==0)//按下模式键才有作用
{
BUZZER=1;//关闭
bueezr_flag=0;//设置标志位置一
Mode_flag=0;//模式标志为0
shezhi_flag=1;//设置标志位置一
n=1;
while(1)
{
switch(shezhi_flag)//
{
case 1:
if(n)//1
{
n=0;
WriteChar(1,0,16,"T1L:00C T1H:00C");//在第一行显示内容
WriteChar(2,0,16,"R1L:00% R1H:00%");//在第二行显示内容
WriteCOMDATA(0x8D,0);WriteCOMDATA(T1H/10+0x30,1);//设置显示位置,送去显示十位
WriteCOMDATA(0x8E,0);WriteCOMDATA(T1H%10+0x30,1);//设置显示位置温度高
WriteCOMDATA(0xC4,0);WriteCOMDATA(R1L/10+0x30,1);//设置显示位置
WriteCOMDATA(0xC5,0);WriteCOMDATA(R1L%10+0x30,1);//设置显示位置湿度低
WriteCOMDATA(0xCD,0);WriteCOMDATA(R1H/10+0x30,1);//设置显示位置
WriteCOMDATA(0xCE,0);WriteCOMDATA(R1H%10+0x30,1);//设置显示位置湿度高
}
WriteCOMDATA(0x84,0);WriteCOMDATA(T1L/10+0x30,1);//设置显示位置
WriteCOMDATA(0x85,0);WriteCOMDATA(T1L%10+0x30,1);//设置显示位置
WriteCOMDATA(0x85,0);
break;
case 2:
WriteCOMDATA(0x8D,0);WriteCOMDATA(T1H/10+0x30,1);
WriteCOMDATA(0x8E,0);WriteCOMDATA(T1H%10+0x30,1);
WriteCOMDATA(0x8E,0);
break;
case 3:
WriteCOMDATA(0xC4,0);WriteCOMDATA(R1L/10+0x30,1);
WriteCOMDATA(0xC5,0);WriteCOMDATA(R1L%10+0x30,1);
WriteCOMDATA(0xC5,0);
#(泪) #(泪)

网友A:
根据 shezhi_flag的值 多选一,遇到break 跳出,建议你看看  人人学会单片机  的视频教程 学习框架式编程方式

网友B:
shezhi_flag=1执行case 1:到break;的内容;shezhi_flag=2执行case 2:到break;的内容;......

网友C:
按贴出来的这段代码看不会都执行的,这段代码中只看到shezhi_flag=1的赋值语句,应该只会执行case 1的内容

网友D:
你程序是判断Mode=0时shezhi_flag=1,n=1,  进入while循环里面的switch(shezhi_flag).
进入case 1执行,如果一直按着就会一直在case 1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