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供电TPA3116功放一通电就烧芯片

楼主:
为什么一通电就烧芯片,电路有什么问题24V供电

网友A(2021-01-30):
烧片子说明芯片输出有短路的地方,需要仔细查。

网友B:
建议查下24V电源有没有尖峰电压。输入信号过强或PCB有问题都会导致此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烧片子说明芯片输出有短路的地方,需要仔细查。

电路本身有问题吗?

网友D:
烧片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刚上电就烧,这种情况一般是负载短路。第二种上电几秒芯片迅速发热最后烧毁,这个是芯片自激造成的

网友E:
一步步排查,后端输出全断开再通电,如此类推,烧现象也有两种,一种是无声无色的就没了,这种估计电源有点偏高,一种是爆得乌黑还着火。。。这种输出负载有问题

网友F:
是不是这类芯片24V极限了 ,我也是不好用

网友G:
这一类芯片有最低阻抗的要求,如果负载(包括功率输出端所连接的低通滤波器)过低时是有可能烧芯片的。另外一种情况是有高频自激,有高频自激也容易烧芯片。有低频自激有时候也会烧芯片,低频自激出现时会发出类似船叫的低频嗡嗡声。

网友H:
建议先用小电压测试,然后看下是否发热!!!!!!!!!!

网友I:
好像最高18v

网友J:
芯片拆了,量下各种电源与地是否短路。输入输出电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