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通过蓝牙串口调pwm的问题

楼主(2021-01-29):
想弄个蓝牙串口调pwm的程序,pwm输出接的是开发板上LED灯,发现单独的pwm程序没问题,单独的蓝牙也能正常控制,可是两个程序加起来后,LED灯变得一闪一闪的,根本不是正常pwm输出的现象,也没法用手机控制,不知道是程序的问题,还是定时器0中断和串口中断优先级的问题?用的是stc89c52的单片机,是不是pwm得用定时器2,才能用蓝牙正常控制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m_out = P1^0;

uint num = 200;
uint pwm = 0;

void UART_Init()
{
        SM0 = 0;
        SM1 = 1;
        REN = 1;
        EA = 1;
        ES = 1;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void time0int()
{
        TMOD = 0x02;
        TH0 = 220;
        TL0 = 220;
        TR0 = 1;
        EA = 1;
        ET0 = 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R0 =0;
        TH0 = 220;
        TL0 = 220;
        pwm++;
        if(pwm == 500)
        pwm_out = pwm = 0;
        if(num == pwm)
        pwm_out = 1;
        TR0 = 1;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switch(SBUF)
                {
                        case 0x02: if(num<=450) num+=50; break;
                        case 0x01: if(num >50); num-=50;; break;
                }
        }
}
void main()
{
        time0int();
        UART_Init();
        while(1);
}

网友A:
你这程序写法有问题 你参考这个贴子
这是串口贴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27-1.html
这是PWM贴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82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