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中为何单片机P1.0灯亮时,P1.1会跟着亮?

楼主(2021-01-29):
我的芯片是STC89C52,开发板(锐志电子)上P0和P1各接有8个LED灯,输出低电平对应灯亮。P1.0输出低电平时P1.0灯亮,有时P1.1也跟着亮,时好时坏。让P1.1亮,P1.0不跟随亮。换成P0.0口也没事,不知为何?

更换STC89C52还是如此,排除了单片机的原因,是开发板的原因?还是程序的原因(一些其它程序也是P1.1灯跟随P1.0灯亮,时好时坏)?
LOOP:SETB P1.1
LCALL DELAY
CLR P1.1
LCALL DELAY
AJMP LOOP

DELAY:MOV R7,#250
D1:MOV R6,#250
D2: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网友A:
是不是PCB的问题呢,凭空猜不出来。

网友B:
P0口灯与P1口灯互换,现象还存在,就是P1.1内部漏电。

网友B:
最直接将芯片拔去,有万用表测量P1.0和P1.1口与地的正反阻值,确定电路板和LED是否有故障。

网友C:
这段程序没有问题,只能看别的地方

网友D:
程序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E:
这段程序没什么问题查硬件吧。

网友F:
不上完整图纸你的问题没法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