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远距离多机串行通信,求方案

楼主(2021-01-30):
有人懂无线怎么做吗?

网友A:
用24L01模块  大功率的可以1000米,资料可以使用 人人学会单片机的 这个是免费公开源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4L01模块  大功率的可以1000米,资料可以使用 人人学会单片机的 这个是免费公开源码的

我看了没有公开源码啊,在哪看的

网友B:
Lora模块。不建议用SX1278自己搞,那样要自己添置RF设备的,买现成模块。

网友C:
选无线透传模块,UART收发数据,简单。

网友D:
想远就要选择频率低的模块,2.4G就算加大功率,也覆盖不了几公里

网友E:
lora。 lora转uart模块,就行了。

网友F:
极限距离多远呢?要是3公里以内可以选lora,更远的话可以用4g、nb、cat1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