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控制流水灯,中间开花灯的流程,求帮助

楼主(2021-01-30):
用stc89c52控制Led灯的时候,可以把几个控制灯的表现方式(例如流水灯,中间开花灯)放在一起然后用按钮以及红外遥控控制的方式实现吗? 需要什么流程呢

网友A:
按钮简单 红外遥控就复杂了哦
流水灯可以用数组存储 想怎么排列就怎么排列
红外遥控 我建议你还是看看我的贴子 下载红外遥控的资料包看看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简单 红外遥控就复杂了哦
流水灯可以用数组存储 想怎么排列就怎么排列
红外遥控 我建议你还是看 ...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81330934

他这看不出来东西啊

网友C:
用数组把各种花样的灯的数据先写好就行了,按键或红外就切换个序号啥的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他这看不出来东西啊

是呀,没有什么东西

网友D:
不同的显示效果封装好,根据控制分别调用,至于按键控制还是红外控制,只是输入控制的方式不同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显示效果封装好,根据控制分别调用,至于按键控制还是红外控制,只是输入控制的方式不同罢了。

思路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