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HT11使用可以用10K 的代替5k的电阻吗?

楼主(2021-01-30):
在做DHT11测试温湿度实验时,发现没有5K的电阻,只有1k的和10k的,可以用10K 的代替5k的电阻接在DHT11上吗?

网友A:
欧姆定律学哪去了? 两个10K 并联 不就是5K

网友B:
拉电阻5K或19K都可以用的

网友C:
可以的,这只是上拉电阻,在低速环境比较随意

网友D:
可以的,上拉电阻没有具体阻值的要求

网友E:
按照我之前的经验,只要不小于500欧姆都是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