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有STC89c52单片机的串口烧写电路图

楼主(2021-01-30):
如题 因需要做DIY小玩意 需要用到STC89C52 但是因为只学习过用实验室盒子的烧写过  自己暂时使用想用串口 但是不太会 希望有大佬有没有电路图 和需要的工具

网友A:
STC51单片机下载失败的问题总结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

我这个贴子 里面有图纸 以及下载过程解说 你去看看

网友B:
花10元买一个USB转TTL的串口,连接5V到VCC  GND到GND  RXD到TXD(P3.1)  TXD到RXD(P3.0),用STC公司的ISP软件就可以烧录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10元买一个USB转TTL的串口,连接5V到VCC  GND到GND  RXD到TXD(P3.1)  TXD到RXD(P3.0),用STC公司的ISP软件 ...

大佬 我还有个疑问 我上网找的资料就是说不能单片机 和cp同时供电 那接那个usb转tll 有个5V是不是就是pc给单片机供电的意思 还是要单独接一个外接的5v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 我还有个疑问 我上网找的资料就是说不能单片机 和cp同时供电 那接那个usb转tll 有个5V是不是就是pc ...

USB转TTL已经提供5V电源了,不需要在单独接电源。
这个USB转TTL的板子2元左右包邮的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 我还有个疑问 我上网找的资料就是说不能单片机 和cp同时供电 那接那个usb转tll 有个5V是不是就是pc ...

这个5V电源用杜邦线连接,在点击下载命令后再插上去,实现单片机冷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B转TTL已经提供5V电源了,不需要在单独接电源。
这个USB转TTL的板子2元左右包邮的很多

是的,买一个就行,下载时+5V电源在按下下载命令后再插上去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花10元买一个USB转TTL的串口,连接5V到VCC  GND到GND  RXD到TXD(P3.1)  TXD到RXD(P3.0),用STC公司的ISP软件 ...

2.5元一个

网友E:
340   USB5p口插上,连线可下载!

网友E:
安驱动!网上一大把!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大佬  那是不是那个最小系统还是要装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