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下推式磁悬浮制作 附源程序与仿真原理图

楼主(2021-01-30):
很早就想做磁悬浮只是觉得有点难就一直没有做,自学51单片机,又学了stm32后也一直没有做过单片机项目,直到做设计的时候才想起用单片机做个磁悬浮玩玩。选用stm32也只是手头上刚好有一块,通过对网上的资料学习后以为对磁悬浮有点了解,做起来应该不是很难,没想到上手操作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坑。
其大概原理就是用四个线圈对浮子在前后左右的位置进行调整,浮子的位置用线性霍尔元件进行检测,转换为电压后由单片机进行ADC采集
单片机将采集的位置数据分别进行x,y轴的pid算法处理,输出pwm控制电磁线圈的磁力从而控制浮子的位置。

本项目的重点就是霍尔传感器的信号放大以及ad采集,pid算法,pwm输出还有就是磁铁的放置位置。

线性霍尔元件用的a3144,输出只有几百mv需要用运放将其放大,运放接5v话其最大输出有4v左右,需要用两个电阻将其限制在3.3v以下保护单片机,也可以用两个二极管组成钳位电路进行限制。(一定要用线性霍尔元件,并且要接运放将霍尔元件的输出放大,对运放的输出限制以免烧坏stm32单片机。

将霍尔元件,运放,以及钳位电阻连接后,需要调节电位器使输出电压稳定在1.7v附近

pid算法网上有很多这里就不解释了,贴几个连接https://blog.csdn.net/qq_25352981/article/details/81007075      https://blog.csdn.net/sdkdlwk/article/details/107759435
以下运用的是位置pid算法,pid参数调整时可以x,y轴一起调整,先调整kp也就是比例系数,再调整kd微分系数。
#define Max_Cycle 290//限制幅度
#define Min_Cycle -290
typedef struct//结构体
{
   int targetValue;//设定值
   int Error;//误差
   int prevError;//上次误差
   int Integral;//误差积分
   float Kp;//比例系数
   float Ki;//没用
   float Kd;//微分系数
}PID;
int  Calc_PID(PID *pid,int Pos)//位置PID
{
   int output;
   int Differential;//微分变量

   pid->Error = (pid->targetValue - Pos);                                        //      误差有正负

   pid->Integral += pid->Error;                                                                                //                   误差累计

   Differential = pid->Error - pid->prevError;    //       微分部分本次误差减去上次误差

   output = (pid->Kp * pid->Error + pid->Integral * pid->Ki + pid->Kd * Differential);//通过比例 积分 微分参数算出输出控制量 可省略积分部分

   pid->prevError = pid->Error;                                                                                //       本次误差赋值为上次

   if(output>Max_Cycle)                           //        超过上限则输出恒定值
     output = Max_Cycle;

         if(output<Min_Cycle)
                 output = Min_Cycle;

   return output;
}

void Init_PID_Parameter(void)
{
   xPID.targetValue = 2300; //
   yPID.targetValue = 2300;
         xPID.Error = 0;
         yPID.Error = 0;
   xPID.prevError=0;
         yPID.prevError=0;

   xPID.Ki = 0.0f;
   yPID.Ki = 0.0f;

   xPID.Kp = 0.3f;
   yPID.Kp = 0.3f;

   xPID.Kd = 0.60f;
   yPID.Kd = 0.60f;
}

pwm主要就是控制电磁线圈的的磁力大小,从而控制浮子位置。将pid算法的输出作为pwm的输入,控制4路pwm的通断
void TIM3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TIM3CLK 为 72MHZ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GPIOA and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GPIOA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1 and 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B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3 and 4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3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PWM信号电平跳变值 */
/*         u16 CCR1_Val  ;
         u16 CCR2_Val  ;
        CCR1_Val=CCR1_value;
  CCR2_Val=CCR2_value;
        */
//周期为12K  72M/ARR+1/PSC+1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299;       //当定时器从0计数到299,即为300次,为一个定时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1;            //设置预分频:不预分频,即为72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这里用不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_Val时为高电平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           //设置跳变值,当计数器计数到这个值时,电平发生跳变 可不设置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          //设置通道2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3的通道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          //设置通道2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2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 通道 4*/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          //设置通道2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2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
}

/**
  * 初始化
  */
void TIM3_PWM_Init(void)
{
        TIM3_GPIO_Config();
        TIM3_Mode_Config();
}</div><div>//pwm输出处理函数</div><div>
  void TIM3_OutSequence1zhuoyou(int Shuzhi){
        if(Shuzhi>0){
                TIM_SetCompare1(TIM3,0);
                TIM_SetCompare2(TIM3,Shuzhi);

        }
        else {
                TIM_SetCompare1(TIM3,Shuzhi*(-1));
                TIM_SetCompare2(TIM3,0);

        }
}

void TIM3_OutSequence1shangxia(int Shuzhi){
        if(Shuzhi>0){
                TIM_SetCompare3(TIM3,0);
                TIM_SetCompare4(TIM3,Shuzhi);

        }
        else {
                TIM_SetCompare3(TIM3,Shuzhi*(-1));
                TIM_SetCompare4(TIM3,0);
        }

}

l298n接受单片机的pwm输出,再输出电压到电磁线圈。
当所有电路连接好后,将强力磁铁放在四个线圈的中间,再左右前后移动如感觉有斥力将浮子限制在中间则线路连接正确,否则要调整电路连接。
大磁铁(为浮子提供主要支持力)的位置放置很重要,将浮子放在大磁铁中间上方要感觉是有排斥力才行。大磁铁最好放在板子也就是电磁线圈的下方,否者电磁线圈的控制力不足以控制浮子的姿态。或者加大输入电磁线圈的电压也行。

正面

背面

最终效果

材料
stm32c8t6
lm358n运放
a3144线性霍尔元件
l298n
2个电位器10k
两个100k电阻
四个4.7k电阻
两个15k电阻
四个19*12电磁线圈
100*60*15环形磁铁
20*3铷磁铁
4个m3的螺丝

Proteus仿真与程序资料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
看看,应该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B:
谢谢!在就想搞个磁悬浮了

网友C(2021-03-03):
请问需要两个298N吗

网友D:
楼主这个线圈的参数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哈?多少匝多少亨哦?

网友E:
你好,我想问问调试步骤是?

网友:
请问需要两个298N吗

一个,可以输出两路pw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线圈的参数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哈?多少匝多少亨哦?

Tbao有直接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问问调试步骤是?

先调比例再调微分,在调试前要保证电路是正确的,线圈有输出才行

网友F(2021-04-02):
谢谢分享,做一个玩看看

网友G(2024-07-29):
谢谢楼主,资料挺全的

网友H:
请问霍尔传感器受各个方向磁场影响,没有办法辨别浮子偏离的方向怎么办

网友I(2024-09-20):
请问是用什么软件写的代码

网友J:
不是KEI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