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做一个波形发生器,不知道该从哪学起,很多代码看不懂

楼主(2021-01-30):
感觉学起来好艰难,找了很多案例,不知道该从哪学起,很多代码看不懂,假期只能先从仿真做起,可否给一些学习顺序的建议,或者该从哪入手,哪里重要、哪里可以直接用现成的。

网友A:
频率范围,电压幅度,什么样的波形,失真度如何,你要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先别做了,先补一下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再来研究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电子电路基础(不只是初高中那些),如果没有建议先学c语言,数电,波形发生器与模电相关,这些相关内容都要有基本的概念,不然你仿真连线都不知道咋连,为什么这样连,程序仿真出错都不知道是程序错了还是连线错了。没有一定基础心血来潮突然想做一个什么东西不切实际,拿现成的案例东西也不会有什么收货,要系统地从头学到尾,不要东看一下西看一下

网友C:
看下AD9833这类的规格书,有原理说明。就是把要输出的任意波形的一个周期或部分波形等分若干个值做成一个波形数据表,再用某种方法将数据全部或等长抽取部分按一定时间间隔循环输出。抽取频率越高或抽取数据越少,输出信号频率越高。不妨看看XJW的LCR表的程序,DDS部分用软件相位累加器+定时器PWM实现的。相位累加器步长决定输出频率(抽取样本量),位长决定输出频率精度(抽取步长不一定为整数)。个人肤浅理解。

网友D:
网上找一下,有项目例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