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IR2110驱动H桥电路的分析

楼主(2021-01-31):
1、SPWM驱动H桥逆变,H桥上臂和下臂的驱动不对称,为什么还可以正常升压???
        是不是测H桥的上臂驱动时,信号地应该接上臂管的源极。而proteus软件把信号地接入0V地。
2、SPWM,如何滤波得到正弦波???
        LC滤波,加在H桥和变压器之间,还是加在变压器后面,变压器和负载之间。
        电感,电容如何取值。

为什么把74HC245换成三极管,或者去掉74HC245,单片机信号直接输入IR2110.
输入IR2110的波形峰值都一样,为什么IR2110没有驱动信号输出。。。。。

楼主:
能不能帮我 一下,是什么问题。
还有,SPWM H桥变压器,LC滤波加在H桥和变压器之间。
还是把LC滤波加在变压器后面。。。。变压器和负载之间???

LC滤波,电感电容如何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