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20中进行封装库时焊盘中怎么将mil化为mm

楼主(2021-01-31):
在Altium Designer20中进行封装时焊盘中怎么将mil化成mm?   用了Ctrl+D后出现了如下图所示情况请问一下这个怎么办?

网友A:
工具中有一个操作设置项,把单位改为毫米就可以了

网友B:
快捷键 Q

网友C:
在PCB布局设计中,可以在设置中随时更改单位“ mil”至“ mm”,反之亦然。